照猫画虎学老外做个1.2寸镗刀头,附加配重及消回差机构

楼主(2011-12-17):
42楼增加配重及消回差

最近打算折腾模型需要镗很小的孔照着老外的图片做个微型镗刀,尺寸自己估摸着根据手里的材料定的边做边试,预打了3个直径4,5,6的孔来配合不同直径的圆白钢估计最小镗4个的孔没啥问题,侧孔没打等需要时再说,另外也考虑打个60度的斜孔可以用来镗燕尾,调整行程大约12mm,若是把里面再加工一下还可以再多个3,4mm,不过觉得有10mm就足够了
话不多数看图片吧

全副武装附带尺寸

全副武装附带尺寸

孔没打好,钻头跑偏

孔没打好,钻头跑偏

分了25格每格2丝

分了25格每格2丝

不锈钢刀柄

不锈钢刀柄

丝杠用M3X30的杯头

丝杠用M3X30的杯头

预组的样子

预组的样子

另一面

另一面

这里也加了刻度每隔1mm

这里也加了刻度每隔1mm

组装完成

组装完成

老外的图

老外的图

网友:
好牛B的DIY工具,怎么用啊

网友:
非常不錯,頂一下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啊 ???

网友:
这个不好做吧…很精致

网友:
 什么材料那么黄?

网友A:
行程10MM,6MM的镗刀,最多加工直径不超16MM啊,这么小的洞,普通的钻头和铰刀就对付了啊!

网友:
不错,再精致点就更好了

网友:
做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程10MM,6MM的镗刀,最多加工直径不超16MM啊,这么小的洞,普通的钻头和铰刀就对付了啊!

下面有三个孔啊,插不同的孔,就可以组合不同的尺寸啊 照楼主说的应该可以到30MM吧

网友:
相片拍得真好,什么相机拍的?

网友:
白平衡没有设好,材质上只能估计是黄铜了

作得相当的精致

就是刻度盘上的细线,稍差了一些

楼主这些线是用什么方法搞上去的啊。

难不成也是切口铣刀

网友:
非常不錯,頂一下。。。。。。。。。

网友:
很黄,很黄……

楼主:
铰刀加工像轴承位一类的阶梯孔怕是有很大难度
主题材料是黄铜配轴是用16圆的不锈钢棒制作,丝杠M3×30的不锈钢螺丝刻度线用的40×0.4的锯片铣刀,用在这里还是有些厚,刻度盘划线吃刀有些小了,也许该用划针来做这个
分度25份有些拥挤若是有0.4螺距的丝杠就好了分20份看得清楚,本想自己作丝杠和螺母的,没有合适的丝锥
丝杠用黄铜做成5X0.4的可能不错,哪天有功夫再改

相机倒是有几台都不是干这个用的缺乏足够的微距,照片是用摄像机拍的40瓦白炽小台灯做的照明,能看就行要求不高

今天上床用6个白钢瞎磨了把小刀也不快,简单测试了一下觉得比较满意,6个那个孔位可以加工差不多16至40的圆

总体感觉做高了,没有画图现做现琢磨的有些偏差,若是精准一些高度至少可以降低一公分,对于小床来说意义重大
若要做到再精致估计就得精磨了

随便找个东西鼓捣一下

随便找个东西鼓捣一下

16圆的内表面

16圆的内表面

镗头调到最里

镗头调到最里

调到最外画外圈看看尺寸

调到最外画外圈看看尺寸

网友:
虽说看不明白,但做那是相当精致。得赞!

网友B:
如楼主所言,在这么小的刀具上刻线时,0。4MM看上去意然变成这么大了
哈哈

鬼老当时用的是 1MM的球头刀,于是样子稍好一些

要是线再细,估计只能把锯片刀,磨成尖头来处理了。

哈哈。这个有机会倒是要试一下。

不知楼主用多大的转速。镗刀的动平衡是个麻烦事。

作的真好。谢谢分享!

网友C:
做得很漂亮,飞边没处理有点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主所言,在这么小的刀具上刻线时,0。4MM看上去意然变成这么大了
哈哈

鬼老当时用的是 1MM的球头刀,于是样子稍好一些

要是线再细,估计只能把锯片刀,磨成尖头来处理了。

哈哈。这个有机会倒是要试一 ...

看样子要想把线作漂亮了得损失一个锯片才成 间距1mm切0.4的口几乎快占一半了,呵呵

我的小銑没有转速表,一直想加一个的材料1一年前就备好了一直没动手,铣床最高转速2500大约开到1/3的位置估计应该差不多5,6百转的样子,刀头小没感觉到什么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很漂亮,飞边没处理有点遗憾。

手懒了,不过以后在使用中飞边自己就处理拉

网友:
不错哦,精致+实用

网友:
相当的不错,非常的精致

楼主:
需要镗30深的孔,其实这东西车刀也能干,主要是为了试新做的这个镗刀直径13深30通孔,打算做汽缸用人为做了些正偏差,最后直径约13.05,不知道这样的光洁度不做后期加工算不算合格

孔深震刀严重,先后磨了几把不同的刀试,都不算理想,头一次磨缺乏经验,最后用很低的转速干的

刀尖。好像差点,手持磨这个有点困难

刀尖。好像差点,手持磨这个有点困难

刀长

刀长

镗完后的孔壁

镗完后的孔壁

跟M1X3的不锈钢小螺丝放一起

跟M1X3的不锈钢小螺丝放一起

网友B:
光洁度很好,不过这刀磨得还真是不是太精致

哈哈

你至少也用油石,挫几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洁度很好,不过这刀磨得还真是不是太精致

哈哈

你至少也用油石,挫几下啊

没有油石啊

网友:
建议用 400目的,树脂砂轮来最后开刃

磨好的刀,可以直接上机了

如有 1000--2000目的金钢石树脂锉刀,再来几下

直接出镜片的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得想法D个磨刀机了 老外那个不错就是结构太复杂了若是继续画虎估计得干个个把月才能有眉目

今天给镗刀做了些小改进,加了配重调整机构效果不错另外瞎搞了一个消回差功能,调整好测试回差约1丝,实际使用效果还有待验证

给丝母洗个台,还没处理比较脏,呵呵

给丝母洗个台,还没处理比较脏,呵呵

侧面打洞攻m3的丝用来装消回差顶丝

侧面打洞攻m3的丝用来装消回差顶丝

用顶丝顶螺母使其略微回转来压紧丝杠达到消回差的目的

用顶丝顶螺母使其略微回转来压紧丝杠达到消回差的目的

配重环一面装锁紧螺丝另一面攻丝安装配重

配重环一面装锁紧螺丝另一面攻丝安装配重

组装完成

组装完成

用同一把镗刀测试镗铝,出现这种状况,看来为不同材质磨不同的刀很有必要

用同一把镗刀测试镗铝,出现这种状况,看来为不同材质磨不同的刀很有必要

网友:
光洁度很好啊

网友:
黄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C:
楼主,配重效果如何?花在调平衡的时间长吗?准备D一个配重,谢谢先!

网友:
精品又现,顶顶再学习.........

网友:
请问黄铜的镗头是否有变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配重效果如何?花在调平衡的时间长吗?准备D一个配重,谢谢先!

配重效果还不错,一般也只是刀头偏移比较大的时候才需要使用,调整很简单直接旋那个配重块来调整就可以了,另外那个配重连接环我不完全上紧根据需要可以快速掉转方向
D一个吧,我觉得不错,尤其是对于避开某些共振点更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有了,也肯定要比碳钢的刚性要差一些,具体数值我没测过不过用手推刀尖基本上感觉不到位移,应该移位在5丝以内吧
用黄铜作材料主要是不生锈加工也容易,另外燕尾也不容易磨损,尺寸选择上尽量用料足一些,我用的是28直径的黄铜棒,刀柄用304直径16连接端12刚性足够
现在最薄弱点是白钢刀4mm的看来没必要应该都开6个或更大一些的孔

网友:
配平衡的结构很有创意,很好!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我的是买的商品镗刀,镗大孔时震动明显,既然效果好准备D一个了,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楼主:“现在最薄弱点是白钢刀4mm的看来没必要应该都开6个或更大一些的孔:”

这句不解

按楼主的意思,难不成全开成 2MM的镗刀?

按理是刀杆越大,刚性才好啊??

楼主:
呵呵,原话少标点符号还有6个指6mm,我们这里常把几毫米说成几个,几忽米说成几丝或几道
我实际想表达的意思是4mm那个孔没必要开,其实都开6mm或更大的就可以了
不过现在经实际使用5mm的刀磨好了效果也可以,哪天再试试镗大孔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现在最薄弱点是白钢刀4mm的看来没必要应该都开6个或更大一些的孔:”

这句不解

按楼主的意思,难不成全开成 2MM的镗刀?

按理是刀杆越大,刚性才好啊??

网友:
原来如彼,哈哈

刀杆确实还是大一些好

这几天,我开始在改工具柜,改好了,也仿一个镗刀学习一下

打算中间开6MM,或8MM的孔

用内顶丝加弹簧来微调

希望有机会成功

网友F:
镗刀,用数控内孔车刀不行吗?
另外,镗的内孔比车床掏的内孔要好吗?
(新手提问,勿怪)

网友G:
很漂亮,超赞

请教楼主,如果要镗15MM深X5MM直径的孔,工件是SKD62钢,要求镜面般的光洁度, 这个能做吗? 刀具用什么材料的? 刀型该怎样磨? 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镗刀,用数控内孔车刀不行吗?
另外,镗的内孔比车床掏的内孔要好吗?
(新手提问,勿怪)

工件大就上不了车床了,比如板材等等,另外车床找心很麻烦
按理说正规镗床出来的要比车床好,自己玩就未必了,用铣代镗的效果很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漂亮,超赞

请教楼主,如果要镗15MM深X5MM直径的孔,工件是SKD62钢,要求镜面般的光洁度, 这个能做吗? 刀具用什么材料的? 刀型该怎样磨? 望赐教

这个很难说,那种钢材我没用过具体如何使用刀具和刀具材质就更不知道了
若是出镜面我想刀具应该磨得类似刮刀的类型才可以吧

网友(2021-04-21):
做的很漂亮,顺便问一下老外的图哪里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