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240电机做个小砂轮

楼主(2011-12-17):
如题,我想用e240
电机
做个砂轮机,砂轮片外径100mm ,厚度10mm,转速3000,能带的动吗?请教各位用过240电机。
还有求大家推荐我电机,非常着急,谢谢:

网友A:
肯定能带动…就是不知道能磨啥!

楼主:
磨削钢片用,我还是买电主轴还是买240之类的,犹豫中。。。不了解这类电机的扭力有多大?

网友B:
去买台小的角磨机吧!不贵,即使是博士,也是大概两三百元就有,很好用的。

网友C:
E240 的工作噪声极小,晚上可以工作的
但力量确实不大

网友D:
带小磨头就可以,带砂轮够呛。

网友E(2019-02-21):
e240电机的功率是多少如果功率太小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