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飞机求配置

楼主(2011-12-17):
室内小飞机求配置
2208的
电机
10A电调
配什么桨啊
还有电机用多少KV值的
接收机用FrSky 2.4G 8通道 接收机TFR8-S行不?

网友A:
室内飞就不用2208了,1510 1504都嫌大了,舵机最大只能2.5g或者1.1g直线舵机,甚至电磁舵
微型四通接收机,1g左右重吧

网友B:
那是固定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