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谈谈德国载人电动16轴

楼主(2011-12-17):
之前看到帖子中有朋友讨论德国的载人16轴,我研究了一阵子,现在也在自己搞。发布点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1、德国人的是机架是80kg,人很瘦,算60kg。总共就是130kg。留点余量,算200kg。以5g/w来计算,40kw的
电机
,分到每个电机大概是2.5kw。这个是常规功率,那么最大功率,还是要到5kw会比较保险。关键是还有一个电机的效率。70%和95%的效率,直接影响的就是能够多飞20%的时间的问题。
2、以200kg的总重量来计算,每个电机和桨的拉力是12.5kg。30寸桨产生这么大拉力,效率很难达到5g/w的。即使以140kg的拉力来计算也是如此。我以140kg计算,产生这么大拉力的电机配桨,效率一般在4g/w多一点,到不了5g/w。这个还是理论值。如果要提高效率,只能加大桨的尺寸。
3、一共16个桨,4组。每组都是2个正桨,2个反桨。桨是30寸的桨。
4、德国人的电机是5KW的电机(骇客的电机)。目前在国外是600多欧元一只。我刚换电脑,之前的软件版本不对,我保存的电机资料现在打不开了。我印象中电机的直径是89mm,重量1kg还是890g。(德国那个团队最近出了个20kw的盘式电机,非常酷。就是不知道功率是否有他们宣称的那么大)
5、电机这块想做到这么大功率,假设20S供电,电流也有70A左右。这样下来电调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6、根据德国人用的
电池
的尺寸,电池的容量应该不会很大,这个可以根据电机、桨来推测连接杆的大小,进而推测电池的大小。所以报道上说可以飞10~30分钟,这个是很不靠谱的。我问过很多电池厂的朋友,目前锂电的容量,大概就是1kg重的锂电,大概200w左右。按照这个来计算,能够飞3~5分钟,算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了。所以想长时间飞行,只能期待电池技术的突破了。
7、飞控只能自己搞了。
我也是一个载人四轴的狂热爱好者,目前已经投资在搞这个,打算第一版本先飞起来,然后再逐步改进,最后期待电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的进展是在做小的来测试飞控。
有兴趣的朋友一起讨论。这里不方便公开qq,先邮箱联系吧。
provider@126.com
。

网友A:
我有分析过这16轴飞行器的设备,相信对你有帮助。
http://rcmania.hk/2011/11/17384
其实我也很想搞一套,无奈我200斤,自己要飞起来成本可能要多一倍~哈哈哈!32轴可贵了!

网友:
厉害,这可是烧钱的活,站位

网友B(2012-09-26):
电池的能量密度是不可能超过汽油的 更别提汽油是越烧越轻的
并且二冲航空发动机 具有极高的重工比 而且比电池要便宜
所以建议调整一下思路 玩个1:1
电机调速性好 可靠性高
平常仅作为平衡飞行器的20%动力 即可 关键时刻 可以承受100%飞行器的重量 实现安全的冗余备份
而二冲汽油机由于调速性差 又有熄火之风险 所以仅承担80%基础升力 平常巡航混混升力足矣
这样的话 现有的技术条件应该可以 飞数十分钟
纯电动的话 现有的技术条件 没什么价值 等到有生之暮年 也未必能超过汽油机
再说了 电动机产生40KG静拉力要多少钱 汽油机要产生40KG静拉力要多少钱
所以 油电混合 势在必行

网友C:
我猜飛半小時,因該是沒載人時,ㄚ如果載人飛一兩分鈡把电池飛壞了.就結果我也覺得值得.就他而言,目的為不是廣告的廣告,因該不是啥載人飛行器
如果目的不一樣而是一个载人四轴的狂热爱好者,那載人直昇机一台多少錢是已知數.可別花多過這個數.就不帥了

网友D:
注意安全,围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