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购机,希望老鸟当一下明灯!固朗和飞越,如何取舍!

楼主(2011-12-17):
如题!KDS450新款已上市了!
配置:
空机 碳纤桨
无副翼旋翼头
BL ESC 40A 电调
BL motor 3500KV 马达
KDS-EBAR 无副翼系统
3 KDS-N300 数码
舵机
1 N590 数码舵机
飞越 Tarot 450PRO V2 FBL整机 (电子设备还要自己配 !配得不好麻烦老鸟们给点意见!)
配置:
尾舵机 9257
好盈铂金 Platinum-40A-PRO
电机
Scorpion (天蝎星) HKII-2221-8
陀螺仪
EBAR
舵机 260MG
就以上两款机子 应该怎么样选择呢!给的意见吧!模友高手们!谢谢!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

网友A:
飞越 支持山寨

网友B:
Scorpion (天蝎星) HKII-2221-8
陀螺仪 EBAR
舵机 260MG
新手练悬停.航线没必要用这个,一般的就可以了。等悬停航线练得差不多的时候飞机也摔的面目全非了,那时候再升级大机和设备!

网友C:
我选固朗

网友D:
我选飞跃

楼主:
回复 网友B:
Scorpion (天蝎星) HKII-2221-8
陀螺仪 EBAR
舵机 260MG
新手练悬停.航线没必要用这个,一般的就可以了。
可以的话请介绍足够我练习 电机 陀螺仪和舵机吧!

网友E:
一步到位选第二个,但是V2好像还没260的侧板吧?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10
楼主参照一下这个吧,很不错的新手学习贴,不过个人建议新手买皮带版的维修方便些。我就是亚拓450入手学的,到现在才会悬停和简单航线,修飞机的配件钱又够再买个亚拓了,飞机也早就摔的伤痕累累了,感觉新手入价格高的鸡鸡和设备很没必要,那些所谓的精度和暴力新手根本用不上的。

网友F:
完了2年多才找到根据地,呵呵!推荐亚拓吧,固浪配件不通用,小心陷阱。飞越的质量差,不要冤枉钱再换其他品牌哦

网友G:
买飞越的皮传动,练熟了买亚拓,飞越拆了当配件。电机没必要上蝎子的,又不要暴力3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哥们给的意见 !让我获益良多!!

网友H:
kds450c套机开始第一部450的入魔旅程,炸到现在整部直机里雜七雜八的基本上什広廠的零件都有了 ,但觉得还很好飞

网友I:
喜欢固朗,飞越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I:
饭哥 你为什么会喜欢固朗 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J:
飞越的sport吧。
配件便宜,也好买。
电机的轴承是易损件,新手没有必要买太好的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手直接上无副翼没问题吧?

网友:
无副翼的悬停和航线时特别稳,但一打舵就特别灵活,比较难控制(这是相对飞惯有副翼的人而言的)。不过假如新手一开始就用无副翼的上手开始习惯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前提是一定得先练好模拟器,凤凰模拟器里有亚拓450 3G的机型,可以用那个先练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给的意见

网友:
固郎的配件没见不通用啊,我直接450C的套机,用450V2的配件没见不适应,换飞越的无副翼头照飞。

网友:
KDS的新机看上去很不错,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 我也感觉这款机子真的不错

网友:
米少买个亚拓,并且要调好再飞,米多飞越+亚拓,飞越参照亚拓安装,固朗没有,介于飞越和亚拓之间吧。

反正你买了飞越还得买亚拓(不是严重缺米的情况),买了亚拓还得买飞越(除非你每天花几百都不行疼)

网友L:
   现在亚拓SPORT V2 全套才2300多  额。。。飞越 固郎 配下来 便宜不了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亚拓SPORT V2 全套才2300多  额。。。飞越 固郎 配下来 便宜不了多少吧。。。。。
如果玩的是无副翼的话SPORT V2 还得升级 但是固朗不到1900米就可以上无副翼了啊!FY上无副翼也差不多甚至还比固朗价格低 (但是有很多模友都说FY的配件质量不是那么好)还得升级!现在就不知道固朗的配件的质量怎么样!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犹豫.......

网友:
固朗用过,配件质量可以,但是有时候电子设备要注意,省不了钱。

比如飞越还是亚托,配齐了价格差不多,实际上就是差个空机的钱

网友:
必须 上飞越 省钱啊

网友:
 KDS成机  上KDS吧

网友:
新手建议kds

楼主:
KDS看来近期被关注起来了!

网友:
楼主这个配置貌似高级了一点吧?

网友:
是很高级了,我跟着水哥的后面,也水下

楼主:
KDS 新款是不错的 就是直到现在TB上面还没有450BD的配件买 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有配件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