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购机,希望老鸟当一下明灯!固朗和飞越,如何取舍!

楼主(2011-12-17):
如题!KDS450新款已上市了!配置:
空机            碳纤桨
无副翼旋翼头
BL ESC 40A   电调
BL motor 3500KV   马达

KDS-EBAR   无副翼系统
3 KDS-N300 数码舵机1 N590 数码舵机

飞越 Tarot 450PRO V2 FBL整机 (电子设备还要自己配 !配得不好麻烦老鸟们给点意见!)
配置:
尾舵机 9257
好盈铂金 Platinum-40A-PRO
电机Scorpion (天蝎星) HKII-2221-8
陀螺仪 EBAR

舵机 260MG
就以上两款机子 应该怎么样选择呢!给的意见吧!模友高手们!谢谢!

网友:
顶一下 听说故狼的配件不多

网友A:
如果你用第二套方案,建议把电机的钱花在尾舵机和陀螺仪上。

网友:
支持一下飞越的,配件通用啊炸鸡便宜。

网友:
我现在用的及时飞越的机子,自己配的电子设备,用的是933 和780 好盈40 天地7的控。整体感觉好不错,炸了几次之后旋翼头有点虚位,整套下来差不多3000.我个人认为新手容易炸鸡,炸多了什么机子都一样。个人推荐飞越。但是最近淘宝上面有亚托的套机价格也在2300块左右,我感觉不错。

网友:
楼主看样子是是一定要选无付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第二套方案,建议把电机的钱花在尾舵机和陀螺仪上。

不错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趋势都是无副翼 反正现在才入门 就按着趋势走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