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一个履带车,高手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1-12-17):
履带是用的8M的双面同步带,淘宝买了2根,就是卖168元一根的那样的。
机身材料用铝板数控钻铣床加工,轴承  轴 什么的我这里配件很多,车床,钻床自己也有,一般的加工可以应付。

同步带周长是1000mm的,估计做出来机身长度450mm左右,同步带和同步轮还没到手,所以图纸还没开始画,在酝酿阶段。 现在就是不确定用什么电机好, 还有悬挂结构,电池我有2块4S5000MAH的锂电池。希望高手给些建议
现在在征集电机和悬挂结构的方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一起做,我负责机械部分加工。加工是免费的哦!

网友:
沙发下~楼主~其实我很想做一个避震夸张~越野性能牛逼的履带车~无奈~一直不敢动手`~

楼主:
希望大家积极发言,推荐一下电机用哪种好, 要求力矩大,质量可靠一些。适合履带的结构和性能

网友:
如果追求越野性能LZ可参考一下粗齿锯的地盘结构,可以完全用铝板+连接柱的结构实现。不知LZ的履带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想用链条

网友:
楼主有这么好的加工条件还是做个好点的波箱吧比减速电机来的实惠的多

网友:
 羡慕你的条件!

楼主:
做波箱太麻烦了啊,自己做的还怕精度不好。 同步带是双面的那种

楼主:
粗齿锯的地盘结构   这个有图吗?谢谢

网友:
根据皮带设计坦克,皮带也不便宜啊!~ 电机传动越简单越好,一般实用履带车越小轮子越少无悬挂的,悬挂可以参考我的结构!~

网友:
完全DIY很需要想象力,lz有条件就放手去做吧。悬挂行程大的要考虑做自动调节的履带张紧装置,悬挂才是难点,动力倒是有很多选择,底盘结构定下来了再选择动力也没问题的。

网友:
发现履带机器人都是越小轮子越少包括最先进的战斗机器人。还有要控制重量如果不是金属控绝缘板和三合板都是不错的材料。

网友:
履带机械人!

网友:
做载人的吗

网友:
lz要什么样性能的履带车呢,高速还是低速,越野性能要求怎么样,悬挂的设计跟性能息息相关,没有具体要求的话很难找到合适的结构的哦

网友:
悬挂的话,类似M4那样的比较不会掉履带,同步带不太适合做有大行程悬挂的履带车,除非有能在行进间调节履带松紧

45厘米长,还没有HL99长呢,估计重量在10KG以下吧,2个775减速电机足以

网友:
4S电池要配耐4S电压的电调,可以考虑买2个600A的电调。

配合耐压24伏的减速电机,或者12伏的减速电机。

机械部分要做好,减少误差,轴承多上,减少阻力

网友A:
这些履带载具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