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看看是不是电机问题?

楼主(2011-12-17):
朗宇 X2212 1250KV 外转子无刷
电机
XXD 30A 电调。通电后低速情况下电机先卡卡的转一小会。满油门的话噪声很大,一段时间后就不转了。
另外接一个XXD 2208 2100KV的电机 一切正常。
如果是电机问题的话请问XXD 2208能不能配皓业9*4.7 SF电机桨 229×120mm 孔径Φ6
80cm翼展飞机。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遇到的是高速时不转了,是电机的磁钢片掉了!

网友B:
2208-2100KV配9047桨?
不是电机能不能带的动的问题,而是电机要不要命的问题。

网友C:
9047是慢飞桨,比较适合KV值1000以下的电机,你这么用对电机和电调都是很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