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大牛说lama 可以直接用futaba的控,那能用jr的吗?

楼主(2011-12-17):
都是72.210的频率。控上应该用heli ppm吗?

网友A:
JR和FUTABA不兼容,怎么能用???????

网友B:
那是低频版,2.4G都不行,加密方式不同

楼主:
我的就是低频呵呵。72M的

网友C:
JR和FUTABA在35MHZ频段是兼容的,从72MHZ开始往上都不兼容,别动这个心思了
老老实实换个高频头,2610还是可以换高频头的吧,
不行就翻翻老贴,把PPM输出接出来,DIY成兼容的2.4G就好办了

网友D:
JR的PPM输出顺序跟FTB不同,如果能让油门和方向的PPM顺序输出,三合一能认,应该还是有希望的。否则就不行。

网友E:
jr2720不是可以变频的,这个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