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个450机型2000元配得值不值?

楼主(2011-12-17):
新手请教这个450机型(如下列清单)2000元配得值不值?

如果配同级别的 亚拓450,需要多少钱?

请问大虾能不能比较一下这个机型和亚拓450,谢谢了!!!

GSUN450 碳纤合金版
金属齿轮数码舵机 采用FUTABA电位器  3个
KING MAX数字锁尾陀螺仪 1个
9257锁尾舵机   1个
T6HP遥控器  2.4G
7通接受器  2.4G
飞盈40A 电调(带缓启动和定速)
HB2835 (暴力电机
铝合金室外箱
11.1V 2200MAH 30C (5C充电 最大放电60C)
铝合金智能平衡充(带电源)
模拟器

网友:
建议你最起码把控换了,这个控不行;

网友:
陀螺仪起码401,最好520级别,控起码天地飞,或者DSX7

网友:
dsx7已经停产了,t6j也不错

网友:
标题

山寨机没必要上Futaba的舵机,Futaba的控好像都有接收机…新手学飞没必要用30C的电池,15C够了,多买几组。充电器没米上B6,有米A6或X6。陀螺仪最差也要7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