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可以用什么样的电池

楼主(2011-12-17):
四轴都可以用什么样的电池
最小是多少和最大是多少
谁能告诉一下

网友:
你多大的四轴啊

楼主:
MF55的架子

网友:
多大的电池不是重点,而是四轴用的电池要求比固定翼用的高。差的电池会大肚子。

楼主:
能推荐几款电池吗
我现在有几个
鹰之舞20C1500AM的
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几款电池吗
我现在有几个
鹰之舞20C1500AM的
能用吗
如果是新的电池,可以用的。不过建议用25C以上的电池。四轴的悬停油门在13A左右,不像固定翼,固定翼是可以在空中关油的,并且固定翼的平飞电流只要7A左右。

四轴还是用2200的电池会比较爽

网友:
我的六轴最开始用20C的,老是一抽一抽的,还导致炸机。后来换25C的ACE,一起买的两块,有一块还是不行,再换30C的就再也没出现过问题了

网友:
25C以上才是王道 我20C的能飞 但是飞一次下来就大肚子 没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