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8FG遥控器可否延缓舵机反应?顺便抱怨一下FUTABA的英文说明书!!!

楼主(2011-12-17):
请教一下:T8FG遥控器可否延缓舵机反应?比如慢化左升降舵机以匹配右升降舵机?

这几天选遥控器,硬着头皮啃了FUTABA T8FGS和SANWA SD-10G的英文说明书。
我感觉,FUTABA的英文说明书不但远远没有SANWA详实,英文水平也有待商榷。请看如下这段FUTABA式英文:

“A Condition Delay function can be set. Unnecessary fuselage motion whitch may be generated when there are sudden changes in the servo positions and when there are variations in the operating time between channels during condition switching. The delay can be set for each channel to ensure maximum performance from your aircraft.
When setting the delay function for a specific flight condition, the related function changes after a delay corresponding to the set amount.”

我英文比较差劲,我理解为:
“‘条件延迟’功能可以被设置(一句废话!)。在条件切换期间,当舵机舵位突然改变,而不同通道的动作时间存在差异时,机身可能出现误动。每个通道均可设置延迟以发挥你飞机的最大性能(减慢快舵机匹配慢舵机竟然主要是提高性能?!不是保障安全稳定?什么逻辑!)。对某个飞行条件设置了延迟之后,相关功能就会延迟相应时间之后再作出改变(这句话是最让人困惑的一句话!!!到底是延迟还是延缓?!我们显然不希望快舵机在最后一刻启动再去追赶慢舵机,我们需要的是快舵机放缓步伐和慢舵机‘同步地’动作)。”

看来这个FUTABA的小鬼子英文跟我一样也是个半吊子。
有劳哪位使用T8FG的前辈,能否在实机上实验一下该功能,看看它到底是“延迟”还是“放缓”?多谢了!!!

再看SD-10G的说明书,明确了有这项功能:
“The Channel Delay function allows you to adjust the speed of individual servos. This function has several uses. For example,
not all servos operate at the same exact speed. If your model uses two separate elevator servos, you may find that even though
the servos are the same, one servo may move faster than the other. You can use the Channel Delay function to slow down the
faster servo to match the slower servo. The Channel Delay function can also be used to slow down a servo that controls flaps or
mechanical retractable landing gear to achieve a more scale transit time.”

“‘通道延迟’功能让你能够调整单个舵机的速度。这有几个用途。例如,不是所有的舵机都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动作。如果你的模型用了两个单独的升降舵机,你可能会发现尽管两个舵机完全一样,某一个还是比另一个移动得快。你就可以利用‘通道延迟’功能来延缓快的那个舵机的动作以匹配慢的那个。‘通道延迟’还可以用于延缓诸如襟翼、机械式可收放起落架的控制舵机的操作时间。”

怎么样?好理解多了吗?下面这句更清楚!!!

The Channel Delay function does not affect when the servo starts to respond to control stick movement. The Channel
Delay function affects only the transit time of the servo.

“‘通道延迟’功能并不影响舵机何时开始响应控制杆的移动,它仅仅只是影响舵机的动作时间。”

有劳哪位使用T8FG的前辈,能否在实机上实验一下该功能,看看它到底是“延迟”还是“放缓”?多谢了!!!

到底买T8FG还是SD-10G,越来越纠结了。。。。。
欢迎交流,QQ:156945946。

网友A:
双击mol》condition》delay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T8FG的功能无比强大,这点毋庸置疑,所有的软肋都是因为说明书的不完全!
期待说明书进一步完善,目前的版本还有大部分功能没有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mol》condition》delay

谢谢指点。能否帮我在你的T8FG上试验一下,该功能到底是延迟一定时间之后才开始动作?还是减慢舵机的动作速度?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能否帮我在你的T8FG上试验一下,该功能到底是延迟一定时间之后才开始动作?还是减慢舵机的动作速度?
谢谢!!!

不是说明书不详细,其实要讲解的话,不面对面实操是很难搞的。自己摸摸就明白了,不好意思

网友:
鬼子真是的,出了这么久还不出中文说明书

网友B:
楼主不用问了,我试过了,我的控的delay功能可以设置0.1s到2.0s的速度,是舵机执行动作的时间,开了襟翼开关后,舵机慢慢的运动。确实是延缓动作到2秒,不是延迟2秒后再动作。
对了,我的控是dsx9ii

网友B:
我的中文说明书,说的很详细,“如果襟翼动作过于剧烈,可开启延迟功能”,虽然说的是“延迟”,但是意思就是你所理解的延缓。一样的。
延迟可以是延迟数秒后进行动作,也可以是延迟动作执行的时间。不要纠结与延迟与延缓啦,意思一样。起落架也有这个功能,木有找到菜单在哪里。。。

网友B:
还有,楼主看控的眼光真个性。选的控样子都是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用问了,我试过了,我的控的delay功能可以设置0.1s到2.0s的速度,是舵机执行动作的时间,开了襟翼开关后,舵机慢慢的运动。确实是延缓动作到2秒,不是延迟2秒后再动作。
对了,我的控是dsx9ii

谢谢你的信息,不过我现在想要知道的是T8FGS的动作是延迟还是放慢。还是谢谢你的热心!
引用 网友B:
我的中文说明书,说的很详细,“如果襟翼动作过于剧烈,可开启延迟功能”,虽然说的是“延迟”,但是意思就是你所理解的延缓。一样的。
延迟可以是延迟数秒后进行动作,也可以是延迟动作执行的时间。不要纠结与延迟 ...

不是我想咬文嚼字纠结于字眼哈,实在是FUTABA说明书说得含糊,所以我只能上来求助各位用实机试验。
引用 网友B:
还有,楼主看控的眼光真个性。选的控样子都是怪怪的。。。。。。

这个。。。兄弟,我选控又不是买时装,首要考虑的肯定不是外观噻。其实我也觉得sd-10g长得有点困难。。。
不论如何,感谢你!兄弟!

网友:
4.1版软件,在控里试了一下双击mol》condition》delay,没搞懂到底怎么设,把一个通道设成一定数值,后来偶尔能使舵机明显变慢的摆动,但不知是什么触发这个功能的?里面三个页面,都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
按英文的意思,设置的应该是动作延迟

网友C:
A Condition Delay function can be set. Unnecessary fuselage motion whitch may be generated when there are sudden changes in the servo positions and when there are variations in the operating time between channels during condition switching. The delay can be set for each channel to ensure maximum performance from your aircraft.
When setting the delay function for a specific flight condition, the related function changes after a delay corresponding to the set amount.

...可以设置条件延迟功能。切换条件(Condition)时舵机的突然变化可能会导致机身不必要的抖动。设置延迟(delay)可以提高飞机的操作性能(这里performance指的是操作性能)。当为某一个条件设置延迟后,该条件会在设定的延迟时间后发生。

网友D:
futaba能设定延迟舵机起动就太牛了  文中Delay是可调慢舵机速度不是延迟起动....

网友E:
8FG直升飞机模式的Delay就是切换不同飞行曲线(模式)的时候,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过渡,固定翼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taba能设定延迟舵机起动就太牛了  文中Delay是可调慢舵机速度不是延迟起动....

“设定延迟舵机起动”也不难啊?一个内部定时器,或者一个软件计数器,到时间再向接收机发送信号而已,之前暂不发送???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条件延迟功能。切换条件(Condition)时舵机的突然变化可能会导致机身不必要的抖动。设置延迟(delay)可以提高飞机的操作性能(这里performance指的是操作性能)。当为某一个条件设置延迟后,该条件会在设定的延迟时间后发生。

就算这样翻译,还是看不出它到底要表达的是“立即响应,延时完成”还是“延迟响应,自然完成”噻???这个FUTABA的英文水平哦。。。还是所谓的大公司呢。。。
引用 网友E:
8FG直升飞机模式的Delay就是切换不同飞行曲线(模式)的时候,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过渡,固定翼的不知道

嗯,谢谢你提供的信息,看来固定翼应该也是类似的。

我也是太钻牛角尖了,这么一个小问题扯了那么多贴了。
今晚决定了,买SD-10G!!!奶奶的!!!
就算难看,就算用的模友少,就算不能用2S锂电池直接作为接收机电源,就算不能用SD卡、、、总好过模棱两可的说明书,让自己无法准确学习遥控器功能。
谢谢大家,圣诞快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又仔细看了看说明书。看来俺是搞错了(俺没有8fg的说 )。这里delay确实是延缓动作速度的意思。设置延迟后,在切换飞行条件时,舵机会平滑的过度到新的舵角:

The Conditional Delay is used to change the servo throw smoothly when switching conditions.

网友:
19楼终于出现正解。

网友(2012-01-18):
滑翔机模式有 固定翼模式没有

网友(2012-05-08):
在14mz中有更高级的功能,就是不但可以设置舵机动作的缓慢,还可以设置舵机动作开始的延迟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The Channel Delay function does not affect when the servo starts to respond to control stick movement. The Channel
Delay function affects only the transit time of the servo.
“‘通道延迟’功能并不影响舵机何时开始响应控制杆的移动,它仅仅只是影响舵机的动作时间。”

这位亲 多的我没看

但我觉得是这句话的意思是 当舵机随着摇杆动作而响应的状态下 延迟作用不再生效,而延迟功能只是针对舵机的延迟时间。

虽然我的英文也很烂 就拿过全国竞赛三等奖 但是我还是看出来说明书的英文还是写得不错的

网友:
T8FG 的固定翼的油门延迟很容易设。但滑翔机里的自定义延迟,怎么也设不成功。

有没有哪位高人设好了的,分享一下。

网友:
延迟可以是延迟数秒后进行动作,也可以是延迟动作执行的时间。不要纠结与延迟与延缓啦,意思一样。起落架也有这个功能,木有找到菜单在哪里。。。

网友:
有没有哪位高人设好了的,分享一下。

网友:
人家选3和啦

不要1年后换呀

网友:
出一台sd-1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