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的一组富力电池严重过放 貌似目前问题还不严重

楼主(2011-12-17):
入手3个牌子2200 4s电池 力牌35C(店主说目前店内最高规格) 富力35c(还有55c的 太贵了 不飞直机 用不上)   双天GT(也是最高规格)
价格分别200 210 250  都是国内口碑都比较好的牌子吧,暂时也只敢信这几个牌子了~

打算同充同放 看下循环数 达到一定次数再来看看充放曲线 比较 为以后选择做参考,电池这东西 只有自己试,淘宝3s 2200的主流电池 那些100以下的 怎么想都不靠谱……

楼主:
可惜手贱 拿错电池 刚飞下来的富力电池抽只烟回去又被装上(1号电池)……报警器设置在3.5v,成都太平寺机场函道太多 噪音巨大  猛推油门的时候好似听见报警但是没有在意 ,期间没太感觉动力软(挂的APC12*6),飞了3分钟不到 …突然没动力滑到1米多深的草里……

从15V放到12.8v…拿回来看到电压都不相信  傻眼了 最低的CELL2只有2.7v+  赶紧外场小电流充了一点  压差大的X612都不给充 调了参数  不插平衡头 1A电流 把电压补回都差不多3.7几V……时间不早  郁闷的不想飞 回家……

回家后发现还没大肚子 小欣慰一下,还是1A SLOW模式 慢慢充了接近两个小时,放着……还是没大肚子,再欣慰一下。我想是内阻会大很多 掉电压会很快, 过了几个小时 睡前还是没掉~欣慰的入睡……第二天早,掉到4.18-4.19,和其他几组一样……大大的欣慰~

总结一下 这么严重的过放 也没造成明显伤害 第一 电芯的质量要肯定 二是气温比较低 当天只有最高8-9度的气温,夏天肯定就挂了,三是 过放后小电流及时补回3.7x…………肯定 还是有后遗症的 循环次数减少 C数降低 等等……虽然目前看不出区别 如果这组电池还能撑过100个循环 那就真是不错了。

反省 1 插电之前 仔细检查电压,不能大意,这次就大意了。2 报警器 也不 太靠谱 外部噪音大了 报警也不见得可以及时听到   3 换控了 马上棒子的大A9即将到手 回传动力电压,再也不用担心失误造成过放~~~

网友:
标题

楼主犯的错我也犯过,不过我是飞425,一块2650mah的电池飞了两次共11分钟,还好下来还有3.69v。

网友:
锂电伤不起啊,我就是因为这样废了好几块。

网友:
我飞飞机放电要放到3.5v ,充电器放电从来都是放电法哦3v,你这个根本就不算严重过放,多电池没什么大影响,锂电池没那么金贵,放心大胆的操吧,买了好电池,不把性能发挥出来才是浪费!我曾经试过,充电到4.3v,放电到3.3v,依然没有问题

楼主:
50个起落后见~

网友:
活生生的案例。那些鼓吹“3.7V以下就损害电池”的朋友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Himalaya,所到之处,必定有亮点!
同样是07年6月份注册的,咋等级相差这么远呢!

网友:
关键还是看温度。。。 电池烫手,神也救不了

网友A:
如果钱多的花不完也想买几组来做这种放电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钱多的花不完也想买几组来做这种放电试验。

发布这种失败的案例 就是想大家引以为戒 别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话说回来“钱多的花不完……”应该是去多买许多组很廉价电池用,比比 rmb/次数
到底是贵的划算 还是便宜的划算

网友:
我的电池已经用不到平衡模式,只能用普通充,一样跑得劲,一年又多哦

网友:
不要太在意了

网友:
过放后最明显的是容量下降。
我测试电池时都是把电压放到 2.7V,首次过放,好电池的容量会损失 5-10% 左右,质量比较差的可以损失 30% 以上。如果是 5% 的损失,大部分玩家不会感觉出来。所以说过放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等钱多的时候,也是钱贬值的时候。。。。

楼主(2022-04-27):
尘封10年的,最近翻出来,电池都还在,10年未动一次,居然还有能用的。

楼主:
两只富力基本没电压了,4s独立还能充进去电,但是1.5C充电发热已经很严重,每组都有电芯已经损坏。
双天以前炸机废了一只电芯,现在拆成3S还能用,只是放电降压多了点。
状态最好的是力牌,充放电都OK,同样也是大电流降压不如新电池了,飞飞航线倒是可以。
时间才是最好的检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