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2和1 顾虑

楼主(2011-12-17):
正序浏览
请问大家亚拓2和1 都在用吗? 我上了一年的600 N 了 一直没用2和1 , 有的朋友说不稳定 ,没敢用。 最近天气太凉了 ,镍氢
电池
不行了,正为接收电的事纠结呢刚刚看了好多朋友在收2和1不知道大家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大家给点接受电的意见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本地有人改用JETI的10A ubec,不是开关的,据说很爽

楼主:
谢谢大家的留言 大概的意思明白了 还有别的要注意的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B:
我四个。焊死一个。一直好用。刚刚的。

网友C:
直接把开关短路不要用开关就可以了,其实也没什么

网友D:
原帖由
mydream
于 2011-12-18 01:56 发表
感觉不太稳定,我的指示灯时亮时不亮的,好担心
我们本地有不下7-8个这样的二合一吧,无一例外都有这样的情况,上面说过的焯死开关应该是个好办法

网友E:
感觉不太稳定,我的指示灯时亮时不亮的,好担心

网友F:
据说塑料盒上的小电源开关因为震动有接触不良的现象,焊死就是直接连通,废掉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G:
开关焊死 什么意思 请楼上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H:
开关焊死还凑合

网友I:
一直在用,简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