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mini DLG 这样的设计,能值这个价格吗?(老板出马,问题解决)

楼主(2011-12-17):
十月模型出品的mini DLG最近一直在各论坛打广告,于是,我和本地的模友也跟风,各买了一架。
机子一收到时,第一感觉不错,十分轻盈!可后来发生的事,让我对这台机子彻底失去信心..... 根本就是一坨屎。

我买的是380元,舵机安装完成版的。 本想用 2s 150ma电池,发现压不住头。 换成2s 360ma电池,依然压不住,2s 450ma 还是压不住...... (注意:舱身本来就小,3s基本塞不进去,也没必要用那么大的电池,2s450ma基本是极限.)

我用的是 frsky 4通接收,好盈3A ubec。

如果想配置在30% ~35% ,在使用360ma电池的情况下,至少还要在机头配上20~30g的重量。

本地模友今天也刚收到货,他的做法是灌20g锡配重.........

问了客服,客服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一直强调他们自己的机子在120g的重是可以正常飞行,同时,使用的是2s 500ma 的电池(450ma 与 500ma有可能会差20g吗?)。
无故浪费重量,这个DLG的设计不是屎,那它是什么? 模友劝我也堆锡配重,我的回复是"我想拉泡屎来配重!" 。 机头做长一点很难吗?!
最后,客服对我的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久久没有回复........

网友:
帮顶,现在解决没?

网友:
灌铅的飘过~

为了重量,不能简单配重啊,一定要把多出来的配重放在尽可能靠前。。。说实话,我本来构思了加一根碳管的思路(把轻一些的配重放在碳管前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月模型出品的mini DLG最近一直在各论坛打广告,于是,我和本地的模友也跟风,各买了一架。
机子一收到时,第一感觉不错,十分轻盈!可后来发生的事,让我对这台机子彻底失去信心..... 根本就是一坨屎。

我买 ...

客服回答完全错误!如果推荐用2S 500mah加UBEC的话,那把你的DLG当1米5的来完配置了,他不知道你飞的是MINI DLG。

所以这个配置是完全错误的,是我们客服的问题

另外,你说的在各大论坛打广告我很奇怪,除了在5imx上的发过贴,其它论坛我贴子都没发过何来的打广告!

这款机子出国外有段时间了,因为对方的要求不许我们在国内卖,所以很少发贴。

请及时与我联系,上面的配置完全不对,错配的设备我们给您联系退款!
PS,最重要的一点,重心也不是在30%那是以往的经验!这款飞机的重心在45%左右
另外在测试重心的时候再测试升降舵,看看它是否水平!

现在就直接下定论它是一陀屎!是不是有点快了?

再PS一下,楼主骂了半天可能都骂错人了,我们是十月航空俱乐部,不是十月航模,那是另外一个人,不过飞机确实是我们的。哈哈

再再PS一下,楼主03年注册的是老前辈了,留点口德,不论出于什么目的,这以急着下定论有点早啦!正常上班时间可以直接打我电话!我甚至都不知道是会回事,今天早上一上网就弄一头屎其实挺晦气的!

网友:
呵呵,如果楼主买的是弗拉基米尔的ELF,到家大概2000元,装配好的重心是在51%,而且无处加配重,那咋办呢?呵呵,我飞950mm翼展的小DLG,重心通常调到45%,这样对气流更敏感,更好玩儿,原地转半圈抛掷。一般30米左右,滑翔一分钟左右。慢慢来,别急,先入门。

网友:
楼主啊,淘宝ID多少?我查不到您的交易记录,方便的话与我联系,以方便解决您的问题啊。。

QQ:6003191
手机:15395231900

网友A:
为什么国外不让买国内啊,真是过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国外不让买国内啊,真是过分

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量,人家给你量,只要求独卖也不过分。
当然最后我们还是争取到国内可以出售,我们自己的市场我们应该自己做主!

网友B:
唉,不知道楼主是啥意思啊,我还没在各大论坛发贴广告

兄弟你比我还快啊,各大论坛都发了我那飞机如屎得贴子了。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86119&page=1&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不知道楼主是啥意思啊,我还没在各大论坛发贴广告

兄弟你比我还快啊,各大论坛都发了我那飞机如屎得贴子了。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86119&page=1&extra=

不知道如何和您解释啊,楼主 ...

人家只是想说你DLG是坨屎,就没想要你怎么给解决技术问题,你找人干啥?你又怎么能找到人?傻乎乎的,表理了,该干啥干啥吧。

网友:
呵呵,新手,又没有详尽的操作说明,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奇怪的。

楼主:
老板就是老板,一句话就解决了我的问题,重心在40%处,DLG我第一次玩,言语过激,对老苦表示歉意。 不过,希望改进客服的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就是老板,一句话就解决了我的问题,重心在40%处,DLG我第一次玩,言语过激,对老苦表示歉意。 不过,希望改进客服的水平。

拿到心仪的飞机不能爽飞!心情可以理解!

是模友都有这样的感受!

问题解决了就好!

祝您爽飞!

网友C:
那里到那里的40%?  是主翼前段算起吗?劳苦 ~我的飞机也压不住~

网友:
老苦是个好老板,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里到那里的40%?  是主翼前段算起吗?劳苦 ~我的飞机也压不住~

位置在2个固定机翼的螺丝中间!

网友:
和谐社 会就是好

网友:
我的能压住

今天飞了三个小时,感觉不错。我第一次玩无动力的dlg,用1s500mah(cb100的小电池)和飞高6通ppm接受飞了大概1小时时测电压4.13v,用锡块压在最前面,重心大概在40%。第一次甩,生怕给他甩散架了,高度大概也就20米吧,弄了一身汗还手接了若干次,别样的爽飞感觉。最后一甩机头底部塑料撕开了,看来强度还是差点。晚上把木框激光边磨磨再上胶,不过有部分撕开的塑料只能用胶带粘上了。这架小鸡还有个缺点就是拉杆没有套所以推的方向上行程弹性挺大,我用方向舵都是尽量左打就是拉的方向。
不过总的感觉这架小鸡让我喜欢上dlg了,重要的是我没时间装机,这点老苦可是解决的非常彻底。
老苦啥时出个全碳的让我只装两螺丝的dlg我第一个买,到时通知我。
还有dlg的一些必要的知识还在搜集,那位有现成的给弄个压缩包什么的吧。
想再弄个结实的全复合的大家给介绍介绍,最好是装好的!

网友:
头轻除了配重外还可以减轻尾部重量,尾部少1g机头部分可以少大约5g的重量,如果自己有这样的动手能力的话,减少尾部重量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D:
我在此贴的收获就在于“另外在测试重心的时候再测试升降舵,看看它是否水平!”,似乎是给出了水平尾翼调整的方法。

我理解滑翔机的设置,是重心靠后,利用水平尾翼产生升力,把全机升阻比推到可能的极限。如果是头重水平尾翼还要产生向下的升力,那它的阻力就是个负担了。
感觉滑翔机理想的调整状态就是机翼安装角使机翼处于有利迎角的时候机身延长线正好顺气流方向,而此时水平尾翼稍微贡献些升力。翼面阻力全部对升力有贡献,机身阻力也最小。

其实飞机装调都挺有难度的,尤其是全动平尾(mini DLG不是吧),对角度要求很精确,刚开始装机挺难找到好办法的。要是有详尽到有点机械基础的人按部就班就能成功的教程或者说明书,将会非常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此贴的收获就在于“另外在测试重心的时候再测试升降舵,看看它是否水平!”,似乎是给出了水平尾翼调整的方法。

我理解滑翔机的设置,是重心靠后,利用水平尾翼产生升力,把全机升阻比推到可能的极 ...

这里说的在测试重心的时候,是指在平投测试的时候不光要看静太的重心位置,还要看在试飞的时候各舵面的平直情况!
DLG又不同于其它滑翔机,它至少有3个状态是在变化的,出手,热气流模式,降落。

网友:
期待全面的DLG技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