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请问你的滑块侧面的螺丝孔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2011-12-18):
 俺的25滑块木有侧面的孔

网友:
你能在滑块上钻眼攻丝

楼主:
所以奇怪呢,为什么我的木有侧面安装孔呢

网友A:
他得滑块正面没有安装孔,所以侧面安装孔是“原装的”

网友:
侧面的是不是注油的孔?

楼主:
不是的,他龙门侧板直接固定上去的

网友:
应该是专门侧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得滑块正面没有安装孔,所以侧面安装孔是“原装的”

正解     以前淘宝见过一次这种滑块,滑块很长,侧面安装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日 出错居然让骚东检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