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系统用在有副翼的机子上会怎么样?

楼主(2011-12-18):
RT,准备入一个ardupilot,但是他说建议使用无副翼,所以,如果我用这个系统在有副翼的jj上,会更稳?还是压根没法用?

网友A:
有副翼的飞机用无副翼系统的话不好飞,还不如只用单轴陀罗

网友:
三轴系统用在有副翼机机上我早就试过,会非常非常的稳。但仅限悬停和航线。飞3D恐怕就不行了,我还不会飞3D。这是我的实践经验

网友B:
应该像加一个平衡仪一样吧

网友C:
会更稳是肯定的,不过可能翻起来更慢

楼主:
不飞3D。。航拍飞航线。能稳就OK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三轴系统用在有副翼机机上我早就试过,会非常非常的稳。但仅限悬停和航线。飞3D恐怕就不行了,我还不会飞3D。这是我的实践经验 请教如果用3GX的陀螺仪怎样接线?还是和无副翼的接线方法一样吗?

网友F:
吃了药还要擦油戴套!哥们,不怕麻烦吗?

网友G:
少来胡扯了
有小翼的装上无小翼系统很难用
跟没装一样
结构决定的
根本不是什么更加稳定(相对于无副翼)

网友H:
这个要好好的实验一下

楼主:
那到底会怎么样啊= =。

网友C:
物理稳定+电子稳定,对舵机压力是比无副翼小点的

网友I:
理论上是更稳定,但根据飞机调试不同情况也会不同,楼主试试就知道了,这些光凭理论谁都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