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 螺距尺测量两桨角度不一的怪事

楼主(2011-12-18):
主轴 横轴没有弯曲  螺距尺 测量两只桨的角度差距有3度 但飞行中观察没有“双桨"  这是什么回事呀

网友:
看拉杆,再看十字盘平不平

网友:
很简单  以前遇到过 因为你量的时候十字盘不是平整状态

网友:
再或者就是浆夹变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我砬到很多了,就是十字盘不平整,调到五十位用那个卡子卡一下在不在一个平面,然后再用螺距尺测量两桨,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各部件间的虚位比较大时也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砬到很多了,就是十字盘不平整,调到五十位用那个卡子卡一下在不在一个平面,然后再用螺距尺测量两桨,就不会有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原因是我700结症所在。“调到五十位用那个卡子卡一下在不在一个平面” 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700 还好, 他的意思是,把遥控器中立点全部设定在50.然后用那个测十字盘水平的工具测量下 十字盘是否水平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测量的时候浆夹转到同一位置测,即便十字盘不平,也应该是一样的角度。
应该是虚位掩盖了角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