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更改动力再飞

楼主(2011-12-18):
前面倆电机换成了郎宇2212KV980带1045桨,后面电机换成XXD2212KV1400带8038桨。较之前的全部XXDKV1000,推力有提升,装上带套的GOPRO飞起来轻松些了。
不过降落后尾电机的电调会比较热,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
三个电机的配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么意思?

楼主:
出故障咯

下午飞的时候,飞机垂直降落的话剧烈抖动不可控制,连着炸掉三只桨~悲催喔,发现尾电机连杆出现问题,轴承居然散掉了,尾电机靠线拉着没掉…

网友:
zxy三轴陀螺当Y3飞控可以吗?

网友:
y3这种结构应该是尾电机大于前边两个电机才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三个电机的载重,你这样等于尾电机和前两电机的载重是一样的,应该把重心往前移,减轻尾电机的载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可以的,rcexploer.se里面有用陀螺的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厄,考虑配重吧,前面装上带套的GOPRO估计前倆电机压力也会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带GOPRO才能平衡哈~

网友:
你这个尾轴转向怎么做的?有没有虚位?还有舵机怎么固定在上面的?有没有考虑直接把电机座用个90度的角座固定在舵机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