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面监视器蓝屏或黑屏问题的一点想法

楼主(2011-12-18):
现在的显示器一般都有蓝屏静噪功能,也就是在视频输入信号很弱的情况下是蓝屏或黑屏的,我们一般飞飞机肯定会出现信号不稳定的情况,这时有些监视器就会变成蓝屏或黑屏,当飞机信号又稳定时,显示器才会显示,这个过程中有着1秒左右的延时,这对飞机有时是致命的,,
目前一般的办法是在显示器前端加一个DVR录像设备或OSD叠加模组,这样确实可以显示出我们接收机输出的雪花点信号,,,但这样对画面会有一定的延时,且视频质量会有一定下降,,,

现在除了改驱动板以外还想到一个办法,不知可不可行,就是把我们地面的视频接收机高频头上直接引出中频输出的信号线,接到一个有RF也就是有电视信号接收功能的驱动板上(这类驱动板一般都可以显示雪花点),把原驱动板上的高频头中频信号输出线切断,接入我们视频接收机发出的中频信号,我拆开了柏通1.2G的接收机但不知里面哪根线是中频输出线?驱动板上的倒是找到了,,

希望哪位朋友指点一下,,,,,
附上柏通1.2G接收机内部图片,及自己DIY的一体化地面接收监视器(内置接收机,SD卡录像机,屏用的是1500nits的6yue4ri寸高亮屏,阳光下可视)供参考

网友A:
这个具体的没见过,不过根据电视机视频检波的原理,用来识别是否有正常的信号,应该在中频检波集成块有一个AF电压输出,控制视频转换和输出集成块的一个脚的电压实现切换屏显,找到这个脚看正常输出时是什么电压,给它把原电路切断,用电位器提供一个固定电压就可以了,这样任何时候都不会蓝屏了
具体到这个图传,我还没见过实物,但原理应该就是这样的

要把中频进行直通的话,需两个中频是同一频率,即是同一频率,也怕调试稍复杂

网友B:
用电脑+USB电视盒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脑+USB电视盒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这样肯定是会有延时的,而且一般的笔记本电脑亮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的没见过,不过根据电视机视频检波的原理,用来识别是否有正常的信号,应该在中频检波集成块有一个AF电压输出,控制视频转换和输出这个靠铺,太难电压实现切换屏显,找到这个脚看正常输出时是什么电压,给 ...

网友C:
高频头上应该有AGC自动增益输出可以接上试试~

网友:
???  可以直接笔记本上显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头上应该有AGC自动增益输出可以接上试试~

目前还找不到柏通1.2G接收机高频头的针角定义,,,,不知哪里有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兴趣的私聊,我告诉你。柏通工厂师我认识

网友:
红色的是视频输出

红色的是视频输出

网友:
让他买USB视频卡的,不是上策哦,呵呵,他已经买了这个了

楼主:
红色的好像不是啊,不过改视频接收机输出信号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E(2012-05-26):
富威德说出了一款FW769A  7寸高清高亮 信号差的时候不会蓝屏 会一直显示 出现雪花  有模友用过了吗

网友(2012-12-16):
也被黑屏问题困扰中。。。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富威德说出了一款FW769A  7寸高清高亮 信号差的时候不会蓝屏 会一直显示 出现雪花  有模友用过了吗

用过,非常好,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