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H 的问题!

楼主(2011-12-18):
手动模式十字盘是水平的,一切入姿态模式或GPS 模式,十字盘马上倾斜! 怎么调式,都没用!!

求DJI 技术指导!!

网友A:
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它

不管它!不行的!
我刚刚试飞行了一下,飞行悬停时,一切姿态模式或GPS模式,直升机就严重漂移!!!根本定位不了!!还不如手动的稳!

网友B:
姿态模式的漂移,那可不是一点点。 不知道入了L版本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调参软件里中点设置了吗?

网友C:
我不是大彊人員
你試試再調好Auto Pilot 的中位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5927&extra=page%3D2

另外,這個是我一早說過的問題
成萬元買回來
找個專人答都沒有

答的人又有沒有用過。。。?

引用 楼主:

不管它!不行的!
我刚刚试飞行了一下,飞行悬停时,一切姿态模式或GPS模式,直升机就严重漂移!!!根本定位不了!!还不如手动的稳!

网友:
是不是JR控?接线务必按手册中连接,把遥控上aux2 gypo感度禁用,用gear调感度,具体可致电我们
另外,如果中点位没有正确确认,也会有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姿态模式的漂移,那可不是一点点。 不知道入了L版本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呢?

带GPS的WKH调好绝对不会有漂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模式十字盘是水平的,一切入姿态模式或GPS 模式,十字盘马上倾斜! 怎么调式,都没用!!

求DJI 技术指导!!

有任何问题可先联络当地经销商,或者可致电我们:
销售电话 025-66018807
售后电话 025-66035755
传真号码 025-8449989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大彊人員
你試試再調好Auto Pilot 的中位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5927&extra=page%3D2

另外,這個是我一早說過的問題
成萬元買回來
找個專人答都沒有

答的人又有沒有 ...

raytang好,您那个贴中Eric.S一直在和您沟通,他是DJI专职负责WKH产品的专家。如果是在大陆购买的,也可联络我们经销商获得现场支持,或致电我司技术支持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我WKH的 中立点有设置的!

刚刚还发现了一个问题,WKH 的锁尾陀螺仪会出现漂移现象( 通电后,陀仪螺找到中立点后,过一分钟左右,中立点开始慢慢漂移到一边去,反复测试都这样漂移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我WKH的 中立点有设置的!

刚刚还发现了一个问题,WKH 的锁尾陀螺仪会出现漂移现象( 通电后,陀仪螺找到中立点后,过一分钟左右,中立点开始慢慢漂移到一边去,反复测试都这样漂移 ) ...

先在非锁尾模式调整中立点
调好中立点的情况下,静止状态有少量的漂移不影响飞行的

网友:
您好,看了您飞机的问题还是满多的具体问题和参数设置有关请您联系我,我会帮您解决的QQ2359928496

网友:
你有支持廣東話 不就找老闆跟我說haha
引用 网友D:

raytang好,您那个贴中Eric.S一直在和您沟通,他是DJI专职负责WKH产品的专家。如果是在大陆购买的,也可联络我们经销商获得现场支持,或致电我司技术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D:

GPS当然不飘。。。切姿态,放手飘的离谱。

网友:
您要确定一下漂的具体现象,如果是向一个方向的漂移,原因如下,因为在姿态模式,没有GPS定位,飞控只能锁定高度和航向,单纯的靠捷联惯导来维持飞机当前的状态,漂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旦产生漂移,程度会越来越大。如果漂移是在小范围内往返漂,可以适当加大感度,观察飞机是否有改善。

网友E:
那锁尾陀螺仪的漂移,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有發現你這個問題,在還未起飛前,尾翼是會向外慢走的(慣性那邊),但從來不會影響飛行,這個你可放心
先在軟件尾行程"左'右"不用設到盡頭,即留下少少空位,方便以下調整機械中位
1.在 非鎖定 試飛一次,{""不用飛很高,不要大油門""},慢慢起,
離地時有少少尾跑"右",便收入連杆,
離地時有少少尾跑"左",便放出連杆
直至起飛時尾沒有左右飄,就是中位了,完成第一個設定.這時你會看倒尾翼中位是不平均的(正常)
2.開關 鎖定及非鎖定 連續三次, (鎖定-非鎖定-鎖定 , 非鎖定-鎖定 , 非鎖定-鎖定)使飛控得知這個是中位.
3.再試飛 尾便捉得很穩定
4.之後在軟件上設回右左行程,

引用 网友E:
那锁尾陀螺仪的漂移,怎么解决?

楼主:
谁要WKH,我要卖了! 用不了!  8000元包邮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