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爽吊8块电池归来 哈哈爽

楼主(2011-12-18):
说来练吊机有40多天了   模拟器累计50多个小时   最近几天才用真机练习   前两次是用KT的click来练习  结果都由于紧张等原因  炸了两次就没法飞 收工回家了回家总结这两次失败的原因 猜想大概是KT不耐炸  心里怕炸机 压力也就大了  而且就算模拟练的不错舵了  上真机也要小炸几次顺一下手   但KT小炸几次就不能飞了   所以又买了5MM的EPP   做了同样的click  用的2212电机  30A电调  3个9克舵机   1000毫安3S  20C电池   总重350克   这次去飞  还是小炸几次  但EPP确实耐炸  一点事没有   然后慢慢找到手感   吊的越来越稳  到第三块电池的时候就可以离自己2米远  离地面一米的高度稳稳的吊住了   奇怪的是吊的再垂直  这架飞机也不扭力滚   非要打副翼才能滚起来   微打副翼   滚起来了  而且可以连续扭力滚一块电池     并且6块电池顺利手接  哈哈  真高兴啊    模拟已经进入蛇滚练习阶段   吊机成功了 对蛇滚的练习有了很大的信心     继续努力咯

图片

网友:
嘿嘿 不错哦~~你的问题我不知道  看楼下咋说哈哈

网友:
楼主已经进入3D的大门,恭喜。
电池是这样的……你连续吊机其实都是大电流放电。这样内阻比较大的电池压降非常快,放电平台也比较低,去掉负载以后升上来的电压都是浮电,没有办法用的。
和天气冷,电池活性低也有关系,预热说不上,飞前放裤兜里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多谢指教  受益了  下次买25C的试试

网友:
电池不行,3.9V至少还有一半的电量,动力不至于降太多,一般3.7V以下动力才降的快

网友:
 一样 一样

网友:
桨好像用小了把,没理由扭力滚不起来的。

一般80~85翼展的飞机用9寸桨,

网友(2013-05-14):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现在的蛇滚已经炉火纯青啦!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