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也不敢戴手套了!

楼主(2011-12-18):
今天想把一根铝棒弄光亮些,就把铝棒夹在卡盘上,开动车床用手抓着一条砂纸的两端打磨,戴的手套随着铝棒缠住转了起来,幸好手撤出的快,否则后果不可想象。现在想想别提有多后怕了!以后打死也不敢戴手套干活了,提醒一下各位朋友,真的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安全时刻不能忘记。

看看这只手套,手背处和手指处都被扯开了,吓人不?

最后请教各位师傅,棒料怎么抛光亮了?

网友A:
你不是第一个,教训啊.

网友:
车床.钻床与线沙手套上演过无数的惨剧,这里包括新手老手。

网友B:
万用表老大发的为保证车削加工的安全,操作者应做到:

(1)穿紧身防护服,袖口不要敝开,长发要戴防护帽,操作时不能戴手套。
(2)在机床主轴上装卸卡盘应在停机后进行,不可用电动机的力量取下卡盘。
(3)夹持工件的卡盘、拨盘、鸡心夹的凸出部分最好使用防护罩,以免绞住衣服及身体的其他部位。如无防护罩,操作时应注意距离,不要靠近。
(4)用顶尖装夹工件时,顶尖与中心孔应完全一致,不能用破损或歪斜的顶尖,使用前应将顶尖和中心孔擦净。后尾座顶尖要顶牢。
(5)车削细长工件时,为保证安全应采用中心架或跟刀架,长出车床部分应有标志。
(6)车削形状不规则的工件时,应装平衡块,并试转平衡后再切削。
(7)刀具装夹要牢靠,刀头伸出部分不要超出刀体高度1.5倍,垫片的形状尺寸应与刀体形状尺寸相一致,垫片应尽可能的少而平。
(8)除车床上装有运转中自动测量装置外,均应停车测量工件,并将刀架移动到安全位置。
(9)对切削下来的带状切屑、螺旋状长切屑,应用钩子及时清除,严禁用手拉。
(10)为防崩碎切屑伤人,应在合适的位置上安装透明挡板
(11)用砂布打磨工件表面时,应把刀具移动到安全位置,不要让衣服和手接触工件表面。加工内孔时,不可用手指支持砂布,应用木棍代替,同时速度不宜太快。
(12)禁止把工具、夹具或工件放在车床床身上和主轴变速箱上。虽然是常识,但请模友谨记(条条规程X染成,,,不能再用X验证)建议每个有车床的模友打印一份,挂在床上时时提醒,安全第一...

网友:
手套不能用太结实的……

网友:
en ,打死比绞死好多了

网友C:
12)禁止把工具、夹具或工件放在车床床身上和主轴变速箱上 这条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禁止把工具、夹具或工件放在车床床身上和主轴变速箱上 这条怎么理解

最常見的錯誤
就是停車後卡盤板手取下工件後,直接插在卡盤上

其實無論有沒有手套
凡事自己要小心
沒手套不代表安全
安全存乎於你自己對機床安全的態度

网友D:
披肩长发也得咔嚓了

网友:
这是常识呀,搞钳工车铣刨必须遵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披肩长发也得咔嚓了
必须戴帽子,,,把长发,放入帽子里

例如这位,,,美女操作工

例如这位,,,美女操作工

网友E:
怕脏手可以带乳胶手套的
一碰就破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第一个,教训啊.
他也不是最后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2)禁止把工具、夹具或工件放在车床床身上和主轴变速箱上 这条怎么理解

防止不小心掉落在运行中的卡盘上,飞去哪里老天才知道。

网友:
试了很多种铝合金抛光的方法,效果最好的是棉布轮加绿油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叫的),别的好方法下面的说说哦。

网友:
幸亏你的手套质量一般,而且快作废了,要是新手套或者质量超好的手套,你这胳膊就废了。安全第一啊,同志。

网友:
这个要注意啊

网友:
要用两根木条做个夹子,砂纸用双面胶粘在夹口内侧,手持夹子柄抛光。我专门买了一本车工的书学习的。

网友:
我都被搅了2次了,现在还戴,哈哈,好在电机是250W的,要是大电机后果就不敢想了,所以没有玩大床的欲望了

网友:
上床带套,小命不要

网友G:
事实证明   楼主的反应能力还是很好的

网友:
光头无压力

网友:
被惊醒了.....

网友:
防油污,可以戴一次性塑料手套,超市有卖,啃骨头时就是用这种的

网友:
确实该注意这些小细节。按照规程来。

网友:
实在要带手套可在手腕处剪开一个指向中指的缺口,长度大概3CM左右

网友:
这些个规章制度,说起来光背无用,还是亲身经历一次才能真正的记在心里。 ,当然经历完了还剩多少要看命。

原先也看了论坛中的大侠的善意提醒不止一次,可是洗手太麻烦,而且自己玩得是玩具,总觉的完完全全的人畜无害。等‘嘭’的一声过后,安全规章就算深深的印在脑子里了,比钢印还牢啊。

另外也小心的规劝一下上面那位多次经历还洋洋得意的兄弟,小电机确实解不了大件,但是缠进去时万一反应慢点,刀刃在手指头上剐一刀,再小的刀子那掉的也是自己的皮啊。防患未然没有任何坏处,纱布虽然便宜还是不要用上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带的手套就是手掌面是橡胶的

网友:
 戴手套?难道你不知道干机加工戴手套是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吗多少人为此把手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要不是手套扯坏了,反应再快也没机器快,NND我肯定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事实证明   楼主的反应能力还是很好的

这个完全不能证明 楼主反应能力好
只能说楼主比较幸运
在这种情况下人根本没有反应 只是瞬间的事 0.0几秒
我一个同事  就是袖口卷进去了 瞬间 衬衣 外衣 棉袄 的袖都扯断卷进去 人没事 大伙都说他有劲
后来他自己说了 啥有劲啊  就是胳膊靠在卡盘上了 衣服结实一点 早就成肉馅了

网友:
看着肝都颤!!

网友:
侥幸心理要不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是手套扯坏了,反应再快也没机器快,NND我肯定报废了。
下次再带一定要买假冒伪劣的手套,关键时刻能扯开,买质量好的手套手肯定没了

网友B:
条条规章血染成,,,不能再用血验证
每一条规章后面都有一个血淋淋的事故呀,,,,,,,玩机械再痴迷也是娱乐,,,,,安全第一呀

网友:
车工的操作规程中明确规定严禁带手套操作车床.工作服要紧袖的.女车工不能蓄长发.留长发的要套在帽子里.这次你是捡便宜了.

网友:
在车床上用砂布时是最危险的,那时手,人体与卡盘靠得最近。
最好别用砂布。
用油光锉和电磨代替。锉刀要抓紧,容易碰卡爪。
我也偶尔用砂布,
凝神屏气,如临大敌。

网友:
我被钻床姣过一次,那个痛啊,还是380V的,力大啊,天冷,带了双层针织的那种普通手套,双层全部姣烂了,从手指头一直姣到手腕上面那个叫什么关节的? 肿了一片,我滴个MA呀,那叫惨不忍睹,休息一个月。。。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带手套了,搞的现在手指甲里黑呼呼的。。。 没有切身体会是不会理解安全条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怕脏手可以带乳胶手套的
一碰就破那种
我也是用这种.因为一碰就破,所以成本有些高

网友:
吸取教训!

网友:
裸奔上床,偶尔蹭下磕下的,也就破点皮,出点血,反正我基本一干活基本就得破皮,要是不裸奔的话,估计得掉肉了

感觉玩机器,手套啥的,也就搬砖的时候能用一用,另外标准规则里边还是得带袖套的,防止袖子卷进去,至于长毛,石榴裙的话那是姑娘的玩意,估计坛子里没谁有这些装备上床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条条规章血染成,,,不能再用血验证
每一条规章后面都有一个血淋淋的事故呀,,,,,,,玩机械再痴迷也是娱乐,,,,,安全第一呀

这与酒驾是一个道理,喝酒是肯定不开车了。使用砂纸是绝对不带手套的,还有铁屑长度不让超过50MM左右,持工件手距离钻头100MM以上,注意力必须集中。另外要说的一点材料,不锈钢,紫铜很危险,Q235(A3)危险,铸铁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防止不小心掉落在运行中的卡盘上,飞去哪里老天才知道。

 我看是  飞去哪里老天也不知道

网友:
前后我与床子接触,间接接触的有10来年了,但上次是我第一次因手套而出现的安全问题.对于我来讲,没有手套我情愿不干,但在抛砂纸,机器转着用锉刀的时候,一定要脱下手套,收拾干净利落.以为那时候我们的身体离危险太近了.

我的小手指,手套布条拉进肉里去了半边,还没好,废是没废,估计有点小问题.老婆看到都怕,我现在一看到车床转起来,都有点隐隐的怕.
最后,奉劝大家在玩的顺风顺水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装个叫安全的限位开关.不能大意.危险的地方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忘记了危险.

网友:
前年我们当地一位朋友,下班后偷做锨柄,用砂纸磨光时把手套到手臂卷进去,多处骨折

网友:
以前的时候,在公司用摇臂钻床钻一个小东西,当时钻了一点,钻头粘上一点铁屑,挡住视线了,当时嫌麻烦就没关机直接用带着手套的手去碰了一下,以为只要速度够快就不会被搅到,哪成想手套的食指一下就被钻尖勾住了…………!
万幸,我的手现在没事,一是当时的转速不快;二是手套质量不怎么样,扯的时候扯破了;三,也是最重要的,当时钻头是锥柄的,没夹太紧,我当时手被搅后就使劲往后扯,没想把钻头扯下来了。这样手才保住。阿弥陀佛!!!!

网友I:
嘿嘿我戴手套 不过是那种一次性的塑料薄膜手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嘿嘿我戴手套 不过是那种一次性的塑料薄膜手头

我手上有伤的时候戴这种手套,不扯都会破。

网友:
安全规则都是用血写成的,但愿不要用自己的血去描第二遍

网友:
还是多多注意安全吧,旋转工位绝对不能带线手套,总报有侥幸心理出事是早晚的事 。

网友:
很下的时候老师说不准带套现在终于知道带套的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与酒驾是一个道理,喝酒是肯定不开车了。不过现在我手套是一直带着的,20多年的经验提供保障不会出问题(但还是有潜在危险)。使用砂纸是绝对不带手套的,还有铁屑长度不让超过50MM左右,持工件手距离钻头100MM以 ...

20多年的经验提供保障不会出问题  这句话 真可笑

网友:
现在带乳胶手套,就是医院做手术那种。能隔离油污,一碰就破。
别说,还真被铣刀挂住过,不过就只是手套破了。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老大发的为保证车削加工的安全,操作者应做到:

(1)穿紧身防护服,袖口不要敝开,长发要戴防护帽,操作时不能戴手套。
(2)在机床主轴上装卸卡盘应在停机后进行,不可用电动机的力量取下卡盘。
(3)夹 ...

 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怕脏手可以带乳胶手套的
一碰就破那种

往后看看又学一招

网友:
操作规程是严格规定不准戴手套的。

网友:
在旋转的机械上操作禁止戴手套工作,千万记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有伤的时候戴这种手套,不扯都会破。

塑料手套也不可以戴,因为这个套套太松驰,容易卷起,而且这玩意卷成一块的时候有时候不会破,还不容易扯断
唯一可行的是乳胶手套,紧手那种,还不能是腈纶料的

网友(2012-08-22):
按照规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我也买了很多橡胶手套,就是那种很薄很紧的那种,象皮肤一样,所以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头髮亦要注意, 事故发生在印度.

这位女仕的头髮圈入机器内, 结起来的辫子把面皮撕出来.

周围的人把这头皮保存, 与伤人一同送往医院.

这是手术后一段日子的照片.

对正在转动的机器, 应存有一点敬畏的心.

网友:
戴手套干车床是非常危险的事!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回复 网友J:

用那种德国打磨膏 效果要很很多 直接出镜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操作旋转设备是不能带手套的  带防护帽  眼镜就可以了

网友:
别说手套了  有时候拿砂布打磨工件都有可能把手卷进去

网友:
我是左手从来不带手套,右手有时会带,不然车完的工件太烫啊。

网友:
玩得开心,安全第一。

网友:
啥手套都不能戴,橡胶的手套戴着汗水出不来,手在汗水里面泡着粘糊糊的,更难受!~

网友:
不能待手套,,实在要带,就带医院那种很薄的橡皮手套

网友:
我就不说了,血腥的,不好的,安全第一。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楼主万幸,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