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基本常识

楼主(2011-12-18):
每位老魔友,在下请教一个关于
电池
的问题,一般电池每C是多少伏,一般每C之间差多少数值可以认为是正常的?放电一般要放到多少伏?电池充满电后,能不能存放?存放时间最长有多长?在充电时,如何计算并选择充电电流?电池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长期存放?

网友A:
一般推荐单片充满到4.2v,放电到3.7v,保存3.8v。 充满电存放会影响性能,影响程度与电池本身,存放时间等有关。
锂聚合物电池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比如标明支持5c充电)一般不超过1c充电比较好,这里的1c和5c指放电倍率,转换到电流为电池容量乘以放电倍率(单位为c)。以常用的容量为2200mah的锂电为例,充电电流不超过2.2a最好,当然,若支持5c充电,可以使用11a冲.

楼主:
  ,多谢!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充电电流这一块,能不能更祥细说明一下?

网友B(2012-04-03):
回复 网友C:
最简单的确定方法,如果电池容量为x AH,你选n C充电,则充电电流为n*x 安培
建议LZ首先要了解C(倍率)这个概念,一般电池1~2C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