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612S设置问题?

楼主(2011-12-18):
刚入手MAXPRO X612S,对设置不太明白。
2块3S 3300MAH富力电池,并充1小时54分钟,电流显示3.01AH,电压为12.34V.充电电流为0.
为什么电压上不到12.6V?电池还未充满,充电电流怎么为O了?

网友:
充满?????充潢后掉压??????

楼主:
我不知道是否掉压,充了几次 电池,电压都是12.34V.是不是电池的截止电压设置不对?

网友:
截止电压应该只能到0.0吧???还会有0.00吧?

网友:
你还可以看看充进了多小MA进去的

网友:
标题

应该是截至电压设定的问题。

网友:
模式换到SLOW充的更满,nomarl电压稍低 fast充满的电压更低 但充电过程很快  适合外场用。

网友:
输入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