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41A3

楼主(2011-12-18):
求助,我的M41A3不动了,声音、炮台还可以动,感觉是电机烧了,该怎么办?是换电机,还是整个波箱都需要换?

网友:
电路板上马达位置如果烧了坦克也走不了,可测试马达是否烧了,免得买了波箱却不是波箱的问题

网友:
标题

烧什么也不会烧电机,考虑两样,电调,就是有塑料壳的那块板,还有就是电池是不是不够电

楼主:
经查,不是电池不够,感觉也不是马达烧了,最担心的是中间那块板子,可能是那里烧了。可惜手头工具不全,缺少个电表。如果板子烧了,应该比较好办吧。可是跟谁去联系换呢?

楼主:
谢谢提示,我觉得可能是电调的问题,闻上去还有些糊味。如果是那个坏了倒也好办了,好像坛子里有人做恒龙的吧。可不可以给些提示。

网友:
板子坏了直接淘宝上买个就好了:loveliness:

网友:
哪里坏了就换哪里。。。。

网友:
电调烧?!……LZ用啥电池?

楼主:
实际上我还是不知道具体是哪里出问题了。我在玩的时候,驱动轮被缠上线了,当时没主意,走着走着就不行了。闻到糊味。我在淘宝上看到不同到板子,不知哪块板负责行走到。郁闷啊!

网友:
呵呵……坦克堵转、缠线都是大忌,电调会烧!有焦味证明烧电路的几率很高……

网友:
那个黑色的,插满线的就是电调!
你和卖你坦克的问问,叫他优惠点卖你!

楼主:
谢谢各位。我只能在去淘宝了。谢谢大家。准备坦克修好后在进行些装饰,到时上图片。

楼主:
先上几张

网友:
好相机、好图!

楼主:
嘿嘿,谢谢。
前段时间痴迷摄影,现在用上了。

楼主:
着急啊,配件正在预定中,希望能够恢复动力。

楼主:
感谢丁凯,换了新的电调,我的斗牛犬又活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丁凯,换了新的电调,我的斗牛犬又活过来了。

恭喜了!开始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