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调修理高手——我的XXD电调啊

楼主(2011-12-18):
我的30AXXD电调,没有正式使用,调试时可以,真正飞的时候,发现电机根本不转,拆下电调后,测量三个输出端其中只有两相之间电阻较小,其他两相(两个)都电阻很大。把热缩皮剪开后,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怎么办????
给个修理意见,要么机会销售商,可是我已经把热缩皮割开了!
急急急!!!!!
给位大侠,仔细查看了电路板以后,发现有一个MOS管的三个腿竟然焊在一起的,不知道对不对?如图,请高手指点!!
图中红圈的地方。

楼主:
老鸟不出手,沙发只好自己坐了!

网友:
你以为电调谁都能修吗。

楼主:
我想我能修,只是先请教一下老鸟,少犯一点错误。

网友(2012-03-01):
回复 楼主:

没看到MOS管型号 图片不清晰  3条腿焊在一起的管子是什么型号  查查资料就知道能不能焊在一起了 要不就测一下一样的管子 那3个脚是不是导通的  估计是管子烧了  找到匹配的 好修

网友:
就得一个吗?再找一个比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30AXXD电调,没有正式使用,调试时可以,真正飞的时候,发现电机根本不转,拆下电调后,测量三个输出端其中只有两相之间电阻较小,其他两相(两个)都电阻很大。把热缩皮剪开后,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怎么办?? ...

1、你提供的图片不够清晰。
2、贴片MOSFET管,有一边的4个引脚内部是相通的、另一边的三个引脚也是相通的。相通的引脚,即便外部被焊锡连着,那也不影响其正常工作。
贴片MOSFET管的内部结构如下图:
1、2、3号引脚都是相通的源极S;4号引脚是栅极G;5、6、7、8号引脚都是相通的漏极D。

因为,图片不清晰,无法分辨引脚的排列,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焊锡导致的故障。
再说,你提到先前试运转的时候是好的,等正式使用的时候发现不能转动了。由此判断,这个电调不能驱动马达旋转,应该不是焊锡短路的缘故。
那建议你查查马达线与插头的焊接是否脱焊了?电调的输出线与插座是不是脱焊了……
三根线,只要一根接触不良或断开,马达就不会正常转动了。
还有,你所说的测量输出端电阻,用的是什么仪表?表笔是如何连接输出端的?检测的数值是怎样的?等等这些都没说清楚,神仙也分析不了……

网友:
扔了吧……没有修的价值…建议不要用XXD电调。

网友:
連在一起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