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关于BNF 和RTF的问题

楼主(2011-12-18):
翻了很多帖子,没发现有BNF 和RTF介绍的.
新手求教各位高手,BNF 和RTF是什么意思,区别是什么?
BLADE mCP X 2 BNF 和Blade MCPX MCP X 2 RTF差别在哪?
mcpx v2 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淘宝上看见MCPX的价格有差别,想知道下原因,至于入手还没想过,不过室内的3D视频确实很炫.
望大家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bnf的mcpx是不带遥控器的 需要你自备遥控器
RTF的mcpx买来后盒子里带遥控器 也就是所 你冲上电就能飞了
mcpx直升机只能用用支持DSM传输技术的遥控器 比如JR和spectrum的遥控器但是futaba的不支持这技术
如果你就之后DSM传输技术的遥控器 你就可以去买BNF版的mcpx
如果你只是想玩玩而已 那建议你去买RTF版的mcpx 但是它自带的遥控器操作手感不是很细腻
我自己所知道mcpx v1 和v2 版本区别是
1.
v1的球头扣好像较松 有时候炸鸡了 球头干容易 脱落 丢失 所以很不方便 V2 版本就解决到了球头口过松的问题
2.
V2是三轴感应器
3.
别的就些小改动吧
我说的肯听不全 因为目前对MCPX没啥研究 多看看论坛的帖子吧...

楼主:
多谢多谢讲的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