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260a后,再入v911,对两飞机进行比较!上图!

楼主(2011-12-18):
先上整箱的图片!

楼主:
由于v911的配件大多与260a通用,所以为了节省邮费同时购入一堆易损件!好等炸鸡时能及时替换!

楼主:
两飞机的合照!

楼主:
九鹰的充电器太坑爹了,要50元还不能单卖座充,伟力的10元一个很便宜,多买了两个连套装送一个一共三个自己改装了一下连260a的电池也可以一起充!

楼主:
我是新手,为了有更长的练习时间电池是不能少的! 边飞边充,六块电用完了,另外六块也充完了,可以不停的飞!

楼主:
两飞机操作相比,260a的面包控虽然不好拿,但飞行比较好控制!v911的控弹簧很硬,而且反应很灵敏,打一点的杆飞机的动作就很大,控制得要比260小心!飞完260然后再飞911会有点不适应!

网友:
v911的控弹簧很硬,而且反应很灵敏,

有三种方法调的,
详情请搜坛。

注意911的连杆大炸时会甩丢的,
可多买备用(才五毛)。

陈伯

网友:
看上去还真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在飞行的时候911的噪声明显比260大,下来后用手拨动主齿轮比较911的阻力较大,想问一下各位有什么解决办法?两飞机的塑料件比较,伟力的虽然较厚但感觉比较脆应该不太耐炸,九鹰的塑料件比较薄但较软,昨天暴飞狂炸了3次头壳没问题!

网友A:
v911出来,九鹰快完了,副厂150mah电池买的不少,好用吗?多少钱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911出来,九鹰快完了,副厂150mah电池买的不少,好用吗?多少钱一块?

12元一块,飞行时间跟原电差不多,其实我觉得买副厂的电就很好用,其中有两块就是买飞机时候送的副厂电!

网友:
连续不停飞的话还是两机交替比较好
连续操同一机的话7MM空心杯会很快挂掉的
注意JJ的安全

网友B:
请问911的电池260能用吗?看了你的帖子昨天在网上买了座充和三个电池,想用在260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911的电池260能用吗?看了你的帖子昨天在网上买了座充和三个电池,想用在260上

 911的电池稍微改动一下可以用在260上,但260的改到911上比较麻烦!其实260的副厂电淘宝上一大把,10元一个没必要用911的改!除非你的911以后不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我只有260,没有911,买的时候没买座充,用以前的司马的双桨机的充电器改的,不方便,每次只能充一个电池,所以买这个座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911出来,九鹰快完了,副厂150mah电池买的不少,好用吗?多少钱一块?
這亦不能盡言,兩者都屬同級別,若論配件的相宜性當然911優勝,但論到控制的幼滑程度260優於911不只一個層次!就看你抱以什麼要求了。

网友E:
简直就是盗版!九鹰会有什么反应呢?

网友:
靠  跟260A一样   小心告你哟

网友:
我玩习惯了911,现在不喜欢260了

260线性很好,911很粗暴,但是适应了也很过瘾

另外,911比260耐炸,飞室外反映也灵敏,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室内飞还是260好,控制比较精细些,911反应太灵敏了动作太大了!室外的话两飞机差不多,不过911真的是比260耐摔!

网友:
建议911再来点绝的:卖空机(连接收都没有),这样260玩家全都改到这边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简直就是盗版!九鹰会有什么反应呢?
在中國,盜版是家常便飯!有別於發達國家,在中國人腦子裡壓根兒就沒有版權這回事!

网友:
我想问下,911的控可以改锂电池吗?或着改成可充式电池?

网友E:
一般来说:12V电的控,最容易改锂电,3S直接用就行了;9V电的控(红外那种)也易改,2S直接用就行了;麻烦的就是6V电的控:用2S锂电是危险的!我就是因此烧坏了一个ESKY控,害得花了70大元维修。这种控还是老老实实用4节干电或镍镉/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12V电的控,最容易改锂电,3S直接用就行了;9V电的控(红外那种)也易改,2S直接用就行了;麻烦的就是6V电的控:用2S锂电是危险的!我就是因此烧坏了一个ESKY控,害得花了70大元维修。这种控还是老老实实用 ...

v911的控是用6节1.5V的5号电池啊,是不是算为9V电的控呢?

网友:
呵呵!恭喜你了: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种,直接用2S锂电(满电时8.4V),这样LAMA上用过的动力电都可以代用。

网友:
国产机,价格很重要,除非你性能优秀很多。

网友(2012-02-19):
引用 网友D:
這亦不能盡言,兩者都屬同級別,若論配件的相宜性當然911優勝,但論到控制的幼滑程度260優於911不只一個層次!就看你抱以什麼要求了。

所言极是,911除了便宜结实点其他还真没什么了。

网友:
提 示 楼 主  电 池飞 完 要 休 息 不 能 飞 完 就  充 电

网友:
这小鸡一架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好吧~~~2节A123,2节带电阻的占位桶。
要么就改2S2P的A123,然后在借口前串联一个电阻也可以的

网友:
鹰厂告不了伟厂

引用 网友D:
在中國,盜版是家常便飯!有別於發達國家,在中國人腦子裡壓根兒就沒有版權這回事!

如题。

可以告的一早告了。

玩模型的如果没有盗版货,
很多魔友只好望门轻叹,
更不会百花齐放............
现在大家有福了。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