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翼型版JET8(12月25日33楼添加飞行视频)

楼主(2011-12-18):
做了两架KT板的JET8太好飞了,于是决定做一架大点的,带翼型的JET8
这是材料,隔音板好像是这个名字,180X60X3.5CM  15块钱,按体积来说比KT板便宜太多了,但是就是强度不好,比较软

准备做1米的翼展,所以只用半块板子就可以了

先画好线然后用美工刀切下大概轮廓,因为板子只有60cm宽,所以只能分开几部分做

翼展1M

这是热切割工具,吉他弦+竹竿+15V1A电源

用硬纸板做的模子,纸板用买衬衣里面的那种白色衬板就可以了

因为热切割器比较短我把机翼分成几部分来切,切完后用泡沫胶粘回去

好像有点不对称哈哈,不过粘上碳纤杆以后就好了

开槽,把碳纤杆埋进去,然后用透明胶带把机翼包起来,这步很重要,可以加强很多,这泡沫太软,透明胶一包硬了不少

楼主:
包好后开舵机槽,把舵机埋进去

埋好舵机又用透明胶包住

然后切两块长方形的粘上去准备做机身

单独切一块小的,把电调放进去,开好散热孔

楼主:
电机座,随便找个木板

开个槽把木板埋进去,泡沫胶粘好

接上电调,粘好电调的那部分

包好

后起落架

同样是开好孔埋进去,用泡沫胶粘里面,外面的接缝用热熔胶封住,强度很高

前起落架

用水性笔芯做套管,笔芯穿木头里面,502固定

起落架装好的样子

楼主:
切好机头,大致打磨一下

用KT板做的副翼,纤维胶做铰链,细砂纸打磨后,用丙烯颜料涂了一下,感觉效果不是很好,手工不行,表面不是很平,所以上色效果不好
索性不上色了

把接收装到预先挖好的设备舱里

在脊背上切两道小缝,接收机天线埋进去,透明胶覆盖

KT板垂尾

完工的样子

原图纸有前鸭翼,我没做,按原图纸找好重心后试飞以后头重很多,看来还是要把鸭翼加上
改天上视频

网友A:
 蛮不错,就是颜色一样上天好辩姿态?整机重多少?期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蛮不错,就是颜色一样上天好辩姿态?整机重多少?期待视频

特地用红色KT板做垂尾就是为了辨认姿态,起飞重量580G

网友:
做工不错,气动布局像X83,应该好飞吧?

网友:
这飞机俯仰安定性靠什么完成的?

网友B:
"S"翼型啊,实际飞行时,舵面要向上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S"翼型啊,实际飞行时,舵面要向上一些。
是的,后来做了s型翼,好飞很多,但是还是要做前鸭翼会更好些,机头太长打舵反应比较迟钝

网友:
这个BlueFoam看上去好扎实啊~~!!!!

网友:
加个鸭翼吧,最好做成全动式的,操控性会好很多

网友:
用神油处理下,就无敌了。

网友:
我也做了架KT的,感觉俯仰太灵活,不太好控制(舵面也调过,按图中的重心位置,)请问LZ你的这架JJ重心在什么位置。

网友:
上飛行視頻

网友C:
用防火板做吧,强度很高的。

网友:
感觉会很重,,

网友:
很不错,头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防火板做吧,强度很高的。

防火板?还没接触过,强度重量怎么样?

网友:
有点像伊朗刚刚搞下来的那架,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火板?还没接触过,强度重量怎么样?
也叫挤塑板,密度很高的。强度不错,重量比泡沫重点,用碳杆加强后强度暴增。

网友:
加鸭翼吧!

网友:
LZ 这叫挤朔板

网友:
哇,爽。
这玩意儿比EPP还EPP,耐炸。

网友:
材料不错  比较耐炸

网友:
很详细    以后会做了   鸭翼管什么用啊?  想看视频

楼主:
加了鸭翼,副翼做上反角后头不重了,推力线存在问题,收油抬头推油可以平飞,有待慢慢摸索
降落技术不好不要笑我,没调好确实不好降
一开始的声音是模友在调油机的声音,视频是GF拍的,效果不是很好将就着看吧

网友:
好飞机,挤塑板是发展方向。

网友:
就是降落有待加强

网友:
重在乐趣和制作过程,以及成功的喜悦。

网友:
不错!用这种材料做的还不多。

网友:
视频有吗?

网友:
材料哪里有卖呢

网友D:
防火板,又叫保温板。
去建材市场卖保温材料的地方可以找到。

楼主:
原帖由
beibei00
于 2012-1-2 21:10 发表
材料哪里有卖呢
建材市场有,保温板,挤塑板

网友:
原帖由
beibei00
于 2012-1-2 21:10 发表
材料哪里有卖呢
建材市场就有卖的,建筑保温板,就是这材料有点脆,质地较疏松。有一种挤塑板,是原色的,浅黄色,据说那种板子是原料板,很结实,我正在用,改天发来。只是比较贵1200*600*60花了60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