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圆焊同心怎么焊

楼主(2011-12-18):
请问下各位前辈把2个圆焊到同心怎么焊,如图我有一个东西也和这个类是图中法兰中心和夹头中心怎么才能保证不偏心,主要里面那个圆小外面的大还要焊在里面的,请各位前辈指教下 谢谢

网友:
中间塞根塞尺再焊。就内圆同心
要外圆同心就装到卡盘上去。一起夹紧,前提是2个圆要一样大

网友:
参考卡盘法兰吧,先焊上一块法兰料在钻夹PP上,再在钻夹上夹标准棒车出凹或凸的台阶,再加工一个法兰配上。

网友:
这种如果加工不了的话,上淘宝上买一个,我买一个了,就是装不了,是马牌的.

网友:
先用胶水粘到一块,然后打两个孔,用圆柱销子固定住,然后再大圆盘上钻五六个孔,开坡口,通过这五六个大孔,把两个圆盘焊上,最后把焊接点处理平整光滑 即可。

网友:
加工一个带锥度的柱串上焊就同心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已经焊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已经焊好了

焊好了同心吗?一般要求高的话要毛胚先焊好再车加工的。

网友:
先预热一下,周围分头点焊一下,再跑全焊能最大限度保证要求,(多少还是有变化)上个效果图看看。

网友:
说说看,怎么焊的,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好了同心吗?一般要求高的话要毛胚先焊好再车加工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