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取消掰杆启动的这个操作方式!实在是受不了

楼主(2011-12-19):
实在是找不到这种操作方式的优点啊!难道是仅仅是为了防误碰安全?要不官方来解释下这个的好处?我实在是搞不懂啊!模友40138说的挺对,这种方式弊远远大于利啊!悟空啊,我一直都是努力的去适应你、习惯你的各种新的操作方法和手法,也基本能理解每一个新方法的优点和好处,也从中看到dji人确实是用心了!但是我实在接受不了掰杆启动啊!在我看来没有一点好处啊!强烈建议尽快取消这个操作方式!强烈!!!

网友:
今天是周一了,应该有人上班了

网友A:
不想用你就设置用直推模式,等你用了我相信你还是会改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想用你就设置用直推模式,等你用了我相信你还是会改回来

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想用你就设置用直推模式,等你用了我相信你还是会改回来

DJI有直推模式吗?
貌似XA才是这样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4.22的直推模式也要做掰杆才能启动,你明白吗?

问题的根本不是起飞做掰杆,而是如果空中无意中把油门收低了,要再次启动螺旋桨,还要再做一次掰杆才行,你认为你能反应的过来吗?

虽然这种概率较低,一般人都会注意,可这是个隐患!

举个列子:汽车都是插钥匙打火,然后加油门走,刹车减速,直到停。想走再踩油门就行了。
               现在改了,如果你把车刹停了,必需再打次火才能再走,你觉得合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2的直推模式也要做掰杆才能启动,你明白吗?
举个列子:汽车都是插钥匙打火,然后加油门走,刹车减速,直到停。想走再踩油门就行了。
               现在改了,如果你把车刹停了,必需再打次火才能再走,你觉得合理不

你太有才了,这个比喻最形象和贴切了。

网友:
建议大疆把3秒停转变成选择形式,可以选择3秒停转,也可以收油门停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2的直推模式也要做掰杆才能启动,你明白吗?

问题的根本不是起飞做掰杆,而是如果空中无意中把油门收低了,要再次启动螺旋桨,还要再做一次掰杆才行,你认为你能反应的过来吗?

虽然这种概率较低,一般人都 ...

网友:
大疆可以考虑改一下,但不要一刀切,先判断下如果没起飞,掰杆,如果在空中直推。这样就比较人性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油门10%以下3秒才会停机吧..你飞在空中会出现油门在10%以下3秒的情况吗...难以想象,还有我印象中WKM好像是停在地面的情况下最低油门3秒才停吧?(这个说错了就当我胡说了)
直推启动我感觉太危险,反正我个人觉得掰杆起飞挺好.但是个人个人需求不一样,DJI给出多选就皆大欢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现在用的是那个版本?4.2还是4.22?
咱们别说混了。

4.2版: 可选择直推起飞(不用掰杆),收油门10%以下,3秒后停转
4.22版:必需掰杆起飞,可选择直推模式,收油门10%以下,没有3秒停转,直接停转。

就是说,在4.2的时候,有个3秒停转的问题,在大家建议下,4.22改为可选择不要3秒停转,但加了个掰杆,这就又多了个我们讨论的隐患。这样咱们能说清楚了吧。

建议大疆,能在下个版本中,让我们一部分人有个选择,就是  推油就转,收油就停!
(遥控器本身就有油门保护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是最理想的了,但估计难判断吧,因为有可能刚飞起来,又降下来了,再起飞的时候,是掰杆呢,还是直推呢?估计飞控没智能到知道你就是落地下了,不是空中收的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举个列子:汽车都是插钥匙打火,然后加油门走,刹车减速,直到停。想走再踩油门就行了。
               现在改了,如果你把车刹停了,必需再打次火才能再走,你觉得合理不?

其实汽车也分手动挡和自动挡的。
手动挡感觉就是立即模式,正常用都没问题的,但是技术不好的人一样可以把手动挡开熄火!还不是一样要打钥匙才能启动,优点是车子停的时候没啥安全隐患,不会一踩油门车子就跑了。
然后自动挡就是智能模式,优点是只要钥匙打着了,怎么踩油门和刹车都不会熄火的,当然,他其实也是有缺点的,就是如果不挂空挡,或者熄火,松了刹车,或者不小心踩到油门车子就跑了,这也是很多女士自动挡的车碰到最多的事故了。
个人觉得这些东西没啥好比较的,我记得最早DJI用的就是直接推油起来,然后收油就停的,然后有人抱怨空中10%以下会熄火,然后改了,然后又有人抱怨不停转,然后又改了,然后还有人抱怨不小心退了油门就转了,然后继续改。其实我用啥方式也都没出过问题。这些什么启动啊,停止啊,都不是出问题的关键!关键其实还是要看人怎么用!

网友:
以前用算盘。
现在大家都用电脑。
万恶的电脑,还要插电源、还要按开机键、还要等启动、还要---------等等---。
还是算盘好啊

网友:
像MK,右下脚启动,左下角熄火,好像没这么多争论啊.

网友:
哎  大疆就不能 争对不同的习惯设计不同的模式呢?
技术上应该不是多难吧?
一直老早都在说这个事
就 一直没有见大疆有什么行动
也没有站出来   说说具体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汽车也分手动挡和自动挡的。
手动挡感觉就是立即模式,正常用都没问题的,但是技术不好的人一样可以把手动挡开熄火!还不是一样要打钥匙才能启动,优点是车子停的时候没啥安全隐患,不会一踩油门车子就跑了 ...

三分技术七分调试,在调试的过程中也就是熟悉机器性能的时候,有些人就不信这个邪,就要按自己的习惯来。就像有些人城市里、高速路跑多了,也就没了一些开车的基本概念,我们这里一年上百起的车祸,99%都是外地车违规占道超车或车速过快转完不急时直接冲到崖下去的。话说回来,DJI在说明书里明明白白的说了10%油门以下电机会停转,有些人就不按规矩来,就要把油门拉到底玩刺激,心跳加速的后果就是炸机,炸了机反过来又说这个功能不好那个功能不好,这样的人有意思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是对的,呵呵,现在又来了个轮回,当初就是有人把油门搞到10%以下炸鸡,才开始改的,现在又转回来了,我估计DJI也头大了,你们这些人咋这么难伺候.。

其实,就是2种模式就好,
1.  直推,给油就转,收油就停
2. 智能,掰杆启动,掰杆停止。

还有啥,后面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对的,呵呵,现在又来了个轮回,当初就是有人把油门搞到10%以下炸鸡,才开始改的,现在又转回来了,我估计DJI也头大了,你们这些人咋这么难伺候.。

其实,就是2种模式就好,
1.  直推,给油就转,收油就 ...

XA早就是这样飞的,看XA那边哪里有这个油门的争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对的,呵呵,现在又来了个轮回,当初就是有人把油门搞到10%以下炸鸡,才开始改的,现在又转回来了,我估计DJI也头大了,你们这些人咋这么难伺候.。

其实,就是2种模式就好,
1.  直推,给油就转,收油就 ...

智能应该是扳杆启动,在飞控没确定机子是否完全在地面停稳之前一推油马达就转,机子落地后收油后马达立即停转,三秒后回到油门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