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WKM调试视频,高手进来看下效果,还有没有调整的余地

楼主(2011-12-19):
经过1个多星期的安装和调试,期间衷心感谢几位高手的帮助,今天出去拍了两段视频,全部用GPS模式飞行,视频都是原始视频都未做任何处理,第一段视频风力2级,第二段视频是和一架XA飞控六轴飞行器对拍,风力3级左右,发现只有四轴机头迎风的时候轻微抖动,其他时候效果都还比较满意,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视频,看看我的四轴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谢谢!!
设备:飞控DJIWKM,机架X650V4,动力:双天2838-8电机,APC1047螺旋桨,4S5000毫安电池,录制设备GOPRO2,XA双轴云台,起飞重量2210G,现在上视频。

网友:
沙了个花

网友A:
平板看不到,这么大的电机上1047 是不是小点?机子可真够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看不到,这么大的电机上1047 是不是小点?机子可真够重的啊

视频没挂啊,可以看,双天2838的电机,实际只是等于2220的电机,12寸的浆我上过,效果不理想,转速慢了,稳定程度还没有用1047的好

网友A:
2220,20是定子的高度,可是不小了。1238吗?会不会是你的感度没有调好所以不稳呢?
苹果没有连接看不了,呵呵

网友:
怎么感觉晃的有点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20,20是定子的高度,可是不小了。1238吗?会不会是你的感度没有调好所以不稳呢?
苹果没有连接看不了,呵呵

换上1238的时候没有仔细调,反正就是发现风一来,四轴马上就被托起,后来又重新换上1047,大风来不容易被托起呵呵

网友B:
很稳,羡慕没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稳,羡慕没有果冻

谢谢,我也觉得比原来稳定多了,有风的情况不知道大家的会不会晃几下,我G2也没有加什么减震,没果冻

网友C:
云台效果不怎么地

网友D:
如何做的减震 没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效果不怎么地

云台感度一般设置多少合适 我现在设置是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做的减震 没有果冻

没有做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