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双联齿轮(铁)的制作问题?

楼主(2011-12-19):
最近想做几个小的双联齿轮(铁),打算先用线切割割出齿来,但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连接起来好,如果用焊接的方式,那么小的地方该用什么焊机来焊呢?别人生产这样的双联尺寸是用什么工艺连接起来的呢?

网友A:
高频+钎焊

网友B:
生产出来的是整体的。不需要焊接,你要焊接的话,同心度要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钎焊

是不是真的啊?我怎么没见过铜焊的双联齿轮呀?

网友:
 不是焊接的是敲进去的

网友:
小齿轮一般是挤进去的.个别的再铆上.

网友:
好像都是压紧 的哦

网友:
有些我看是铆上的

网友:
双联齿轮都是插齿机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产出来的是整体的。不需要焊接,你要焊接的话,同心度要控制好

不懂别装懂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见过不代表没有.LZ发的图片是滚花或插齿后高频加热压入的.明白?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连接压入的那部分直径6-12之间要有0.5毫米的间隙.紧配合即可.LZ打算做变速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压入的那部分直径6-12之间要有0.5毫米的间隙.紧配合即可.LZ打算做变速箱吧?

如果是压入连接的话,好象不能保证齿轮的强度吧。

网友:
业余条件下就车轴,滚花,压进去,只要受力不大,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齿轮也自已作啊,真是强大

网友:
我很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压入力量不够的话  做花键  插齿得预留清根槽

网友(2019-02-21):
小齿轮一般是过盈配合挤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