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丢机是怎么找机的,有人用过无线电信标吗?

楼主(2011-12-19):
前几天在一次飞行中遇险GPS空中丢星,数传电台也受到干扰无法传输数据了,当时很紧张,下意识的打了
返航,运气还好,飞机顺利返航,并且又搜到星了,安全降落后就一直在考虑,万一飞丢,要怎么找飞机
我想是在飞机上装一个无线电信标,不停的发出GPS坐标点,方便寻找,如果只通过载机的GPS寻找的话
有可能失控炸鸡的时候就断电了,所以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又轻便又准确的机载定位装置?不妨赐教

网友A:
有GPS定位器啊,小巧,独立供电,短信回复GPS坐标,才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GPS定位器啊,小巧,独立供电,短信回复GPS坐标,才200多

这个貌似误差很大吧?靠基站定位的

网友B:
用fsky那些嘛 有个屏幕可以显示信号强度 拿住天线一扫就知道哪里信号最强

网友:
 你飞丢了也不用找,看看你的环境,大山里,你能看到飞机未必也拿得到!算了吧,别浪费精神了,尽量别炸鸡好了

网友:
选个好飞场,再也不怕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sky那些嘛 有个屏幕可以显示信号强度 拿住天线一扫就知道哪里信号最强

2.4G怕遮挡怎么办?山一挡就不好找

网友:
同志们呐,有办法,总比没办法好啊,不着机的,估计都是没丢过机啊,呵呵。

信标就是无线电测向用的发信装置,大家在人与自然里看到的,科学工作者拿着个天线,满世界找挂上信标的动物,就是这个原理

这么多外行,干这么专业的事,怪不得老丢机啊,呵呵

网友:
拜托楼上的好好在论坛学习下再发言别乱发弁言!

翻翻久帖子看看吧!

真郁闷你!

网友:
有人不了解,以为不可以

楼上叫我看以前的贴子,嘛意思,证明有人这么干过?有专家,不说明没外行啊,呵呵

网友:
用电信标也有很多限制的!旧帖有人发过!去看看吧!

楼主:
楼上求链接,顺便请教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search.p ... mp;searchsubmit=yes

这个是搜索地址!
自己慢慢看!

网友:
我用双向遥控器的信号指示 找回过飞机   道理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此兄啊,对我的意思有误解吧,你是不是认为我说的是用信标是不可以的呢?

我说的外行,是有些朋友对FPV这个综合工程外行,

用信标是可行的,但好些朋友,听的说的都是云里雾里的,坐藤椅的朋友还以为这个需要基站。

看来FPV这个东西,只懂飞机,是不行的,各方面的知识都要好好学学才行,否则损失不起啊

网友:
 GPS的信号发射机可以独立供电呀。

网友D:
我的方法是用另一架飞机在丢失的区域内进行航拍找飞机,当然要有明确的坠落区域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方法是用另一架飞机在丢失的区域内进行航拍找飞机,当然要有明确的坠落区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