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买个ppm接收,用jr遥控,来改装lama怎么样?

楼主(2011-12-19):
这样我的jr2610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呗。

网友A:
如果你的是E-SKY LAMA,同频点的就可以直接用JR的遥控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E-SKY LAMA,同频点的就可以直接用JR的遥控机

不懂别乱说!
同频点能通用的是FUTABA
JR改控折腾LAMA是最要命的
可以试试换个高频头配国产的2.4G收发,以前偶尔用了一次日冠飞lama
竟然完美操控,原因不详,应该跟接收输出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别乱说!
同频点能通用的是FUTABA
JR改控折腾LAMA是最要命的
可以试试换个高频头配国产的2.4G收发,以前偶尔用了一次日冠飞lama
竟然完美操控,原因不详,应该跟接收输出有关吧
是的。我看人家说jr折腾这个挺要命的。
你说我要是换个接收机怎么样?

不过看那个3合1上面,连出来的那个插槽,还没法用舵机延长线,它是内插的。

网友B:
同样是PPM接收机,但通道不同,信号输出也不同,折腾就折腾在这里,
换高频头是最省事的,会多花一些钱就是了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切记!

网友C:
改装的关键是要让油门通道与方向通道顺序输出。
并不是简单换个接收就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PPM接收机,但通道不同,信号输出也不同,折腾就折腾在这里,
换高频头是最省事的,会多花一些钱就是了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切记!
高频头是干啥用的?不明白。还是要换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装的关键是要让油门通道与方向通道顺序输出。
并不是简单换个接收就能搞定的。
明白了。人家说换高频头。那东西做什么用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610
看下这个帖子应该能明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人家说换高频头。那东西做什么用的?

如果都是72M的高频头,就不用换了。只要找到能配用的接收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懂别乱说!
同频点能通用的是FUTABA
JR改控折腾LAMA是最要命的
可以试试换个高频头配国产的2.4G收发,以前偶尔用了一次日冠飞lama
竟然完美操控,原因不详,应该跟接收输出有关吧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我的E-SKY LAMA 就是没经任何的改动,直接就用JR9X2来操控的,到目前为止9台直升机的接受机都是E-SK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我的E-SKY LAMA 就是没经任何的改动,直接就用JR9X2来操控的,到目前为止9台直升机的接受机都是E-SKY的!

如果是35m高频头的9x2怪我没说清楚,如果不是,求视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