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下450用的斜盘舵机

楼主(2011-12-19):
亚拓的就免了,质量实在不敢恭维,请推荐几款耐炸的
舵机
吧!

网友A:
同问 不改侧板 有副翼性价比 好点的 啥舵机? 不改侧板 无副翼的 有啥舵机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B:
本人在等DS115MG

网友C:
谁说亚拓的不好呢?我450pro 上面用的410 炸了4-5次了,也没扫齿

网友D:
目前我的410M已经正常飞了150多个起落了,目前没虚位

网友E:
ds95 3156mg 2216mg

网友F:
933炸了几次没问题,无副翼上用。

网友G:
MG90,不是MG90S

网友H:
MG90我用过,耐不了几次炸的!!!

网友I:
65MG,JR的385(塑料齿)

网友J:
65MG 用了挺久了 大小炸了很多次了 没虚位 不错 推荐!!!

网友K:
一步到位ds95吧 收个二手也就800-900

网友L:
回复 网友K:
二手早就不值这个价了。刚出掉3个 700 很多买二手的也就尝个新,贵了完全就没必要了 舵机没有一步到位的说法,都是消耗品,主要看在满足应有性能的情况下,寿命与价格之间存在多大的性价比。。。。。貌似很多老鸟都在等115MG
DS95其实光看性能相当不错。。。。要用比喻就好比场地赛车轮胎,,价格超贵,性能无可挑剔 但赛车轮胎,寿命相当的短。

网友M:
正在用DS95感觉不错,耐用度嘛 我觉得还ok

网友N:
舵機沒幾個是耐炸的。。
如果不炸,垃圾舵都能用很久。我的BLADE 400,斜槃,鎖尾都在用DS75。現在飛機報廢了舵機還是好的。
所以其中一顆DS75 又成了雷虎的鎖尾舵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