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烙鉄的選擇

楼主(2011-12-19):
DIY時維修主板、換MOS、焊接線時使用哪一種烙鉄?有需要用到防靜電恒溫的烙鉄?幾瓦數的烙鉄比較合適呢?

网友:
恒温焊台很好用,多备几种烙铁头,关键是要用好的焊锡丝,质量差很多的。

网友:
最普通的南京厂的35W内热烙铁.外加个805焊台足够你折腾了.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热风枪啊,没那个东西你怎么拆芯片?

网友:
 我目前在用调温烙铁,有带接地线

网友:
要换引脚双列的就得热风枪了
其他的嘛,焊台就能搞定,另外焊锡和助焊剂要选择好的

楼主:
謝謝各位的意見

网友A:
30W太小了,还是60W给力,功率小的难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W太小了,还是60W给力,功率小的难用

修线路板用大功率的容易损坏元器件

网友:
恒温电焊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