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20的速度没65元的GS9257快,谁有同感

楼主(2011-12-19):
DS520的速度没65元的GS9257快,谁有同感

网友A:
DS520
●輸出扭力:1.9kg.cm(4.8V)
                2.5kg.cm(6.0V)
●動作速度:0.09sec/60°(4.8V)
                0.07sec/60°(6.0V)

型号:GS-D9257
扭矩(4.8v): 3.8 kg-cm
扭矩(6v):  4.2 kg-cm
速度(4.8v): 0.08sec/60°
速度(6v): 0.07sec/60°

0.01S能感觉出来???问题是哪个耐用。。。身边几个用GS9257的都换了DS520。。。

网友:
gs9257的扭力虽然没测,但感觉是虚标的,
速度嘛,还行,就是不耐用

网友:
DS520 我的至爱

网友:
S9257我的挚爱

楼主:
数据是会骗人的,我只说速度,没说耐用,如果把DS520的电机换到GS9257上会怎么样,呵呵

网友:
齿轮比  齿轮比!!!!! 改一下  要多快 有多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是会骗人的,我只说速度,没说耐用,如果把DS520的电机换到GS9257上会怎么样,呵呵

速度再快不耐用有什么用呢。。。再便宜换来换去还是钱没了。。。
速度和钱成正比。。。越快越贵。。

网友:
拿工具测试 对比出的数据 有说服力

网友:
虚标已成为国产的一大特色,只是多少的问题。

网友:
速度与扭力成反比,感觉9257的速度还可以,但扭力严重虚标

网友:
GO9257没有虚标,GO9257个520一样的齿轮比,主要还是电机不同,GO9257电机是国产电机,三电枢粗线圈转速块,扭力强,但电刷受到电火花电蚀不经用,520电机台湾产5电枢细线圈,转速略慢,扭力要小,电刷受到电火花电蚀也不太经用。
是好是坏,主要看你从哪个角度评判,如何去评判了!!

网友:
没换之前正常...换了全新9257.....尾舵摆动,。ztw的电调偶尔让电机动一下,哪个部分坏了??

网友:
我相信520

网友:
确实是速度快,我两个都有,肉眼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不看广告看疗效,我个人感觉ds520快过9257,但是没有9257稳定耐用,有个银燕的9257,插上陀螺晃晃就没用了,感觉不够力,不够速度

楼主:
这里说的 9257是GS的92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520
●輸出扭力:1.9kg.cm(4.8V)
                2.5kg.cm(6.0V)
●動作速度:0.09sec/60°(4.8V)
                0.07sec/60°(6.0V)

型号:GS-D9257
扭矩(4.8v): 3.8 kg-cm
扭矩(6v):  4.2 kg-cm
速度( ...

加了负载以后两个的速度差异就不止0.01S了,两颗舵机的输出功率就不同,扭矩,速度各不相同

网友:
LS是懂行人

网友B(2012-04-23):
尼玛 曹尼玛 GS9257 垃圾中的战斗机 曹尼玛  新的来装机就挂了 是碳刷。。。 害的老*周日没的飞    收一个DS520  谁有 丢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施主请息怒.....   要省心 还是入好设备才能爽飞.

网友:
改过的金属齿的510,LZ看着办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598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尼玛 曹尼玛 GS9257 垃圾中的战斗机 曹尼玛  新的来装机就挂了 是碳刷。。。 害的老*周日没的飞    收一个DS520  谁有 丢过来

GS9257只要不用6v,買多幾個備用電機(3蚊一個那種)還是平靚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