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楼主(2011-12-19):
自从我的FLYSKY2.4G4通道
遥控器
从桌子跌下来后,无论我做任何的指令,但接受器收不到信号的??

网友A:
(1) 可能控内电松开了。
(2) 试再对频。
陈伯

楼主:
如何对调??是不是BIND啊???

网友B:
看来是能开机喽,建议开控,检查焊点,估计是焊点松开了

楼主:
开是能开,但是接收器就是接受不到遥控器的信号

网友C:
高频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