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的蓝翔MIG29(灰色)请教8FG矢量设置

楼主(2011-12-19):
今天新入手了一款蓝翔MIG29。双金属70涵道,2500KV
电机
6S.准备用双3S的4000毫安
电池
爽飞。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出现了。我用的是8FG遥控,不知道双矢量该如何设置,请懂的朋友教下。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麻烦各位大虾帮帮新手设置,谢谢

网友A:
涵道的左右用Y线和方向联动;涵道的上下分别插接收的6、7通道,打开混控,各通道分别与副翼、升降联动。其实有很多种连接和设置方法,这只是其中一种

网友B(2012-02-16):
这机要用12通道的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