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有些不同求教

楼主(2011-12-19):
小车有些不同求教
从来没玩过机械床子,看着各位兄弟朋友玩有些手痒,看到一个旧的,卖家就一张图片,也不是很详细,由于没第3方支付,还是先付款,卖家也有信用,虽然拖拉了个把星期才到手。买时也是什么也不懂,到手了才发现地方有些不一样。好像一般的车都有的那个卡盘,这个没有,只有就如电钻那样的一个夹头,但是又没有那个松紧是用个齿轮的扳手。不知怎样才能使用这个夹盘。还有一般车床车头都是些挂轮齿轮什么的,但是这个下车没有这些玩意。车上也没牌铭无法查资料。

  这个小车有没有用,还需要买些什么东西才能运转起来?有用过的朋友希望能指点下
附件

网友:
查看详细资料
编辑 引用 报告 评分 回复 TOP
【发帖对应栏目指导】

楼主:
怎么没图

楼主:
各位朋友明白的指点下不胜感激啊

网友:
潜水还不够啊

楼主:
虽然各位朋友你们没有义务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作为革命的一份子就不可以指点下新手吗

网友:
手扳车当然没有卡盘, 不过可以改. 搜下大佬们的帖子.

网友:
这是仪表车床,不是一般的普通车床
,对加工零件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做部分改动的,看看论坛里的介绍吧

楼主:
多谢上面朋友的回复。再发在清醒图看能不能上传的上。

楼主:
图中的车头那里的夹头不知如何松开的?左右摆弄终是没法松动,感觉应该像卡盘或是电钻夹头那样有个扳手的,这个没有,不知从那下手?

网友:
配上合适的电机后
改卡头(要想装卡头得要法兰盘);
改丝杆(要想车螺丝,自动走刀);
                        你先折腾吧,弄完这两样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车头那里的夹头不知如何松开的?左右摆弄终是没法松动,感觉应该像卡盘或是电钻夹头那样有个扳手的,这个没有,不知从那下手?

拧它。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指点实为感激

网友:
我搞了个大家伙,现在光修理已经上1000块了,试车时还打了好几把刀,还没完,到现在还没有个作品,有点受伤啊

楼主:
回复WTOFFIEC

多谢wtoffiec朋友的指点,拧了那个地方,没啥反应,怕是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个坏的了。目前只想设法让这个车转起来,加装卡盘和转丝杆暂且不用,玩转了在慢慢弄。不知最小得买个多大的电机22ov电。这车也就70-80斤,长不到80cm.那个拧的地方是坏的容易配到么?那地方应该是叫什么东西。

网友A:
你不会也是个如我一样的一个新手吧?现在我只是想1是让这玩意先转起来。2是知道怎样能拧开那个夹头,(初步估计是个坏的了所以我才没法使用)。做出东西还没有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wtoffiec朋友的指点,拧了那个地方,没啥反应,怕是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个坏的了。目前只想设法让这个车转起来,加装卡盘和转丝杆暂且不用,玩转了在慢慢弄。不知最小得买个多大的电机22ov电。这车也就70-80斤,长不 ...

220v250w-370w应该行。那个拧的东东叫拉杆或拉管。慢慢弄,会“赚”起来的 !

网友:
自己装个卡盘,后面的那部分就没用了

网友:
楼主前面上的真是高清大图啊

网友:
这车床我看了很久了,当时也想买,但苦于新手,怕玩不转,所以还是放弃了。希望楼主能玩转它,或者玩腻了转给我玩,谢谢!

楼主:
机械迷朋友,我虽然把床是弄在手里了,现在也却是束手无策啊,想把这转起来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啊,不知要怎么松开,有朋友回复指点拧后面的拉套,试过了好像是没反应。现在根本都没去想做什东西。

网友:
想让夹头松开确实要拧尾巴上的东西。

拧最后那个小的不行再拧大的试试。

如果还不行,就试着搬动尾巴处靠近弹簧那个圆环。

13楼图一,弹簧圈住的三个爪子,搬动它们再试。

网友:
我看到这个车床很久了,要不是我已经有了一个,就买它了。

楼主:
真没想到啊这个小车原来坛子的朋友早就见过了,因为其他因素没有下手而已。在网络,世界真的很小啊。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离的这么近。

网友(2019-02-21):
楼主这是手扳车床工能比较少需要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