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号称轴承钢的光轴,能在轴向中心打孔,攻丝吗?

楼主(2011-12-19):
淘宝号称轴承钢的光轴,能在轴向中心打孔,攻丝吗?

网友:
楼主,你知道电机轴上也有孔 也有丝吗,那可是真正的轴承钢。

网友:
那种光轴只是表层较硬,里面不硬。端面表层磨掉就能钻孔攻丝。
电机轴是轴承钢的很少吧。

网友:
能够打孔,攻丝的光杆是轴承钢的几率不大

网友:
电机轴是轴承钢的我没见过  大多45#调质的

网友:
中心可打孔

网友:
光轴确实大部分可以改丝

这个是主要是光轴的淬火方式决定的(高频表面淬火)

于是它只有表面有刚性,中间是软的更多一些

也许这样更低碳吧。

我自已也在光轴上打外孔,确实中心没有什么硬度。

外层你只要用车刀车一下。就明白了

哈哈

网友:
小摆车的导轨光轴是轴承钢的,淬火到60度一般,这个谁要是能打孔改丝那就牛逼了。
回头试试

网友:
轴承钢的光轴当然可以打孔攻丝了,就看你用什么工具来打孔,攻丝了,不然那些真正轴承钢带铝托的圆轨上的螺丝孔怎么加工呢?!但是如果你自己用普通的钻头,普通丝锥就能在中心打孔攻丝的那就是普通的碳钢做的镀珞棒或者高频镀珞棒。(做了高频的光轴表面有0.3—2.0厚的淬硬层)

网友:
材料出厂的交货状态很重要,有的需要退火才可以加工。

网友:
轴承钢光轴也可以打孔,但不使用普通工具,你想下,要不然那些轴承钢的带托圆轨上的螺丝孔怎么加工的?但我想楼主是文的DIY条件下用普通钻头打孔攻丝吧,那是没办法加工的。如果能加工的话,那绝对是普通碳钢做的镀珞棒,如果表面用车刀加工都车不动或者很难车中间又可以打孔的话那就是高频镀珞光轴。
(电脑有点问题,以为没发出,又重发,结果搞重复了 )

网友:
 我是不相信所谓的轴承钢,轴承钢一半都是含铬等高硬度合金了,普通的45钢调制的满大街都是,也见过A3钢做光轴的飘过,钻孔攻丝随便玩

网友:
  可以攻速

网友:
普通光轴都是高頩表面淬火的,那样芯部软的有韧性,要是整体都淬火,那个乖乖,1-2米长的光轴那弯成什么样啊,除非加大加粗,再磨出来啊,那成本太高了。

网友:
在这里受教育了

网友A:
我拆到几台进口木工机械上的光轴,带铝合金底托的,确实是含铬轴承钢的,也攻了丝了,不过去掉底托后还是非常笔直坚挺,螺纹口沿处锪孔处明显贼亮的与锪孔钻切削挤压产生的光亮擦痕,普通低档光轴没有这么硬的,所以我的光轴应该是15年前的进口木工机械设备,放在露天日晒雨淋,轴面没有一点锈迹。当然也没有电镀层脱落起鼓包的现象。这样的光轴你要在轴心打孔攻丝需要使用高级的合金钻头,选择合适的切削参数,否则合金钻头也会磨损的,丝锥也要合金丝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到几台进口木工机械上的光轴,带铝合金底托的,确实是含铬轴承钢的,也攻了丝了,不过去掉底托后还是非常笔直坚挺,螺纹口沿处锪孔处明显贼亮的与锪孔钻切削挤压产生的光亮擦痕,普通低档光轴没有这么硬的,所以 ...

葛兄你怎么常有高级货啊

网友B:
处理之前不是。。。处理之后就是轴承钢了。。

网友C:
只是号称而已。可以打

网友A:
原帖由
沙家浜
于 2011-12-20 11:31 发表
葛兄你怎么常有高级货啊
这不是高级货,只是正规标准货,国内估计以前的圆轨也是高铬钢的,只是后来慢慢的降低了标准。我是浪里淘沙,去伪存真,多留意拆机市场,遇到好的就替换掉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