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又坏了

楼主(2011-12-19):
我的伟力v911主板烧了,换了个板子,但是飞机就飞不了了,一推油门就狂抖,然后翻跟头,换了主轴,齿轮,主桨,主机架等,都没用,我都快崩溃了

网友:
关注 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主电机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把大桨给拧死了

网友A:
这么快?

12月16日你刚调好不往前飞了,怎么今天就坏了?!  看来伟力始终还只是一个玩具啊。
我买的伟力也是调整司马扣调整了很久,虽然不太左飞和前飞了,但悬停时还是会比较大地移动方位,左右转向太灵敏,很容易180度转身,我就只好先用右杆练习前后和左右侧飞,看着不太潇洒啊。
而且伟力暂也没能力出6通,无法升级啊。
看到华记的6通控也能操纵4通,想着是不是下一步要搞个华记的6通遥控器,先买个四通练习,熟悉了再买6通的,请教大家华记的东西如何?

网友:
可能是十字盘松脱了

网友:
拿来给我帮你看下,一定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月16日你刚调好不往前飞了,怎么今天就坏了?!  看来伟力始终还只是一个玩具啊。
我买的伟力也是调整司马扣调整了很久,虽然不太左飞和前飞了,但悬停时还是会比较大地移动方位,左右转向太灵敏,很容易180度转 ...

论坛小搜一下,就知道华科二神马口碑了

网友:
多半摔得暴力

网友:
我的板也换过,焊上后能开机,就是不能遥控,店家让我退回去了~

网友:
手拿着飞机。加油50%。打舵。是否抖舵。如果抖。电池负极接到主电机驱动管前级。我的就是这么治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电机驱动管前级是什么来的,有QQ吗,Q上细聊

网友:
飞了这么长时间一点事也没有啊,看来是楼主人品的问题,哈哈!或者是你太暴力了吧!

网友:
推油门狂抖我今天也碰到了,后来发现平衡杆的金属配重炸掉了一个,找到后透明胶带伺候ok了

网友:
看来国产山寨的QC也就是那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