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2011-12-19):
请教各位大侠,一般无刷电机正确的转动方向是面对电机顺时针转吗?还有如何分辨浆的正负呢?

网友:
桨的凸面在前 攻角为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一般无刷电机正确的转动方向是面对电机顺时针转吗?还有如何分辨浆的正负呢?

正确转动方向随桨和安装方式而定,换向只要任意对换两根连线即可
桨的分辨LS说了
还有就是桨面上标注如"XX * XX  R"的,带R的基本上是反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