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KT下面垫什么好?

楼主(2011-12-19):
切KT下面垫什么好?我第一次做,在瓷砖上,会把KT切的和狗啃的一样,我切一次换一次刀,那样会好一点,我是一次切穿有的还会粘在KT上,但是有的还是不完整,可能是我只一次切穿没多次切穿的问题,我想问下你们切在下垫什么东西好?不垫就要切一换一次刀片,我用美工刀?下面垫什么东西好?大家在给我点经验,谢谢拉

网友A:
切割板,旧报纸,地毯

网友B:
原帖由
shp0309
于 2011-12-19 15:07 发表
悬空。
和我一样。。^_^。。

网友C:
果断切割板、手术刀

网友D:
我下面放一块透明软玻璃。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不分2次切?第1次放在地上切3分之1,第2次在空中在切?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不不分2次切?第1次放在地上切3分之1,第2次在空中在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切割板小啊,才有A4的,90*30的又贵,我还买不到手术刀

网友C:
切割板可以在网上买A3的就够用了,再大就不方便了
手术刀在医疗器械或者部分药店都可以买到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用新的刀片,KT板下面垫 有机玻璃,(既胶的)切时候要慢,用恒力,保你切的好!
或者用点热丝切割
宝安 风暴

网友G:
钢化玻璃

网友H:
垫 KT 最好 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