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中立点是非锁尾模式下飞行尾巴不飘就是吗?

楼主(2011-12-19):
(无正文)

楼主:
请教一下,哪位老手说说,

网友:
450 说明书中有标的,两边行程一样就是中立点.

楼主:
我是700,我以前也是这样设的,但左右自旋速度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样设是最科学的

网友:
浆夹是零度就是中点

网友B:
对的,仔细调整到非锁尾模式下不飘,尾舵机的工作量最轻松,而且非锁尾下飞3D也很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的,仔细调整到非锁尾模式下不飘,尾舵机的工作量最轻松,而且非锁尾下飞3D也很爽

但这样就不是尾推行程的中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这样就不是尾推行程的中点了。

不同的动力系统、不同的大桨转速,尾推螃蟹爪未必一定要在中点上

如果你只飞锁尾模式可以直接无视非锁尾的调整中立点方法,如果你想飞的更爽建议用非锁尾模式来调整螃蟹爪中立位   因为这点细微差距大部分人感觉不出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