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911,这锤子机……

楼主(2011-12-19):
感觉要平稳可以随便脱控,但是想飞个航线还真有点难度!尾巴太灵活了!
大动作时蛮灵活的!但是刹车急停很好!往某一个方向打满舵后机身倾斜到一定角度后就不会再倾斜了,感觉平衡锤修正太厉害,能不能把平衡锤改成平衡翼呢?再或者直接拆掉改成无副翼?

网友A:
直接拆掉改成无副翼?可以吗????

网友B:
"尾巴太灵活了"
有三种方法可调舵量,详情可搜帖。
"能不能把平衡锤改成平衡翼呢?"
欢迎你试一试后发帖。
"直接拆掉改成无副翼?"
小JJ改三轴无副翼,你不如买 MCPX ,不用折腾。
陈伯

网友C:
改无副翼工作量太大,不如改成平衡杆和大桨呈90度的结构,这样可以大大提高飞机的灵活性,也就很容易飞出完美的航线了。

网友D:
我的cb100锤子改成副翼后灵活很多~蛮好飞的!

楼主:
貌似通过按控左上角那个按键和换舵机内外控还有十字盘的长短球头只能改善飞机的动作大小,但是尾巴的摆动速度还是太快了………
还有如何把平衡锤改成平衡翼?请高人指点!

网友E:
回复 楼主:
改无副翼吧,我也想试试,改完告诉我,我直接把260也改了

网友F:
也是感觉锤子不爽,还是004控制得到位!有改的朋友成功一定要分享一下啊

网友G:
锤子机大动作会失控!副翼鸡鸡就没事!此机锤子变成扁的没有实际意思,旋翼头结构就是这样的!

网友H:
4通道鸡鸡也要上无副翼了!!情何以坎

网友I:
原帖由
罗文宇
于 2011-12-27 22:31 发表
4通道鸡鸡也要上无副翼了!!情何以坎
V120D01/V200D01
老早就是无副翼了。。。。。都4通机

网友J:
试试两个手指操控。我原来是一指禅,操控始终过量,后来试着改成两个手指,就好了很多,我入手911玩了也就一个星期左右,现在飞航线还不赖^^

网友K:
这个问题闪猫那边已经发过帖子了,本人也改装过了非常有效,室内飞的稳稳的。还有如果感觉起飞困难就试试在手里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