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611怎样设700的锁尾和不锁尾

楼主(2011-12-19):
正序浏览
小弟新上700,DSX9和611陀螺
怎样设锁尾和不锁尾的陀螺感度

网友A:
千红和余兄都说的对,楼主飞3D的话陀螺仪控制盒中选AVC模式,遥控器插RUDD和AUX2(感度)感度在飞行中调试一下即可,锁死但不追踪。

网友B:
AVCS模式:loveliness:

网友C:
若CMT模式,50以上锁尾,50以下不锁尾。若AVCS模式,不管什么数值都锁尾(负值没试过)

网友D:
如果是7通以上接收机感度线接7通,如果是6通接收机感度接5通,还有就是千红锁说的那样了

网友E:
简单的讲50以上锁尾,50以下非锁尾,准确感度值见611上显示的感度数字

网友F:
DSX9 不好 便宜卖给我吧

网友G:
沙发终于抢到沙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