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的这个毛病困扰了我多年了。(已解决 感谢wanjingcai! ...
控的这个毛病困扰了我多年了。(已解决 感谢wanjingcai!)

楼主(2011-12-19):
右手油门
。调了调升降杆的弹力,发现升降杆往下打的时候会稍微“咯噔”一下,手指可以感到咯噔。也
能听到声音,有时候刚往下打杆就咯噔,有时候打到底才咯噔,晕死 ,DSX7控。以前的天八有同样
的毛病~~~暂时不知道是为啥~ 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我这个问题呢?
在wanjingcai的指点(7楼)下,我又拆开控把方向杆的轴承压紧,安好后还是咯噔 我瞬间又郁闷,又拆开发现轴承和轴承座之间没松,松的是轴承!!!有一个轴承内圈和外圈之间松了!凶手就是它!
果断把松的轴承换到了升降杆,把升降杆不松的轴承换到方向杆,本想这样升降就不咯噔了 也许方向会咯噔 这没事 方向舵用的少。安装好之后竟然都不咯噔了嘿嘿~~~~~~

网友A:
油门方向有一个卡弹簧的,你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卡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东西卡 以前的天8拆了好几次都不知道啥原因 这个DSX7刚开始没有的 就是调了松紧就有了 郁闷~~~~~

网友B:
铜环虚位造成,改全轴承就不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咦!我的就是升级了全轴承!估计就是当时没弄紧?我再拆开试试!

楼主:
不是这原因…都挺紧的…又郁闷了。

网友B:
那我估计是轴承外圈与轴承固定座之间有虚位。
就是说轴承在固定座之间有间隙,能晃动一点点。
我的DX7原来也是有咯噔声,虽然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听声音就是不爽,尽管只有一点点。看来LZ也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我的DX7是半轴承的,就是铜环与固定座之间有一点点间隙,非常小。我用很薄的泡沫海绵塞了一下,你用双面胶也行,再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第一次是检查的升降的轴承 没松 后来一想不对啊 上下有咯噔应该是方向杆的轴承松 我又用手按住摇杆外壳 单独上下动摇杆 果然有虚位!!!!!哈哈

网友C:
10c 胎里就带来好大的这种问题,还不容易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晕啊 10C也有可能出这毛病啊? 看来下一个控要换好点的了